GD32f1系列 进入standby模式后 FWGDT复位问题

楼主(2021-09-30):
使用GD32F103 进入standby  板子功耗成功降低到几十个uA,但是使用了FWDGT ,每3S就复位一次  请问怎么解决??  !!!!!!!

网友A:
要不喂狗,要不就关了啊

网友B:
你开起了看门狗肯定要复位啊

网友C:
看门狗是standby的一个唤醒源,肯定会唤醒MCU的

网友D:
低功耗进入之前关闭看门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低功耗进入之前关闭看门狗

这个MCU是关闭不了的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个MCU是关闭不了的

独立看门狗打开以后,确实关闭不了,想进standy模式的话,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帖子的用法: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704855-1-1.html
想进standby时,直接使用软件复位,在代码开头读取一下复位源寄存器,如果上次是软件复位,则不配置看门狗,直接进standy;如果上次不是软件复位,则配置看门狗,正常执行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