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求低成本电源方案

楼主(2021-09-30):
我想做一个低成本的电源方案,请各位大侠推荐一下,不用阻容方案,芯片隔离或非隔离都可以,成本能控制在一元左右的,输入100-240,输出电压7-8V,电流300MA以内,望推荐!不胜感激!!

网友A:
1元?这个成本有点低~~低成本的估计只能考虑阻容降压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元?这个成本有点低~~低成本的估计只能考虑阻容降压了

电容降压,全波每微法64mA,300mA得5微法,1元成本远不够拉.哈哈

网友C:
成本那么低,方案又是免费的,想白女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电容降压,全波每微法64mA,300mA得5微法,1元成本远不够拉.哈哈

您这真是精打细算哈

网友D:
国产非隔离的估计成本2.5
1块几乎不可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