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unRiver Studio 新建工程编译错误

楼主(2021-09-30):
MounRiver Studio 新建工程编译出现错误
riscv-none-embed-gcc: fatal error: -fuse-linker-plugin, but liblto_plugin-0.dll not found
compilation terminated.

网友A:
怎么都是,编译报错,百度也没能解决么

网友B:
删掉安装的文件然后重新安装。

网友C:
下载这个liblto_plugin-0.dll这个文件

网友D:
缺失 liblto_plugin-0.dll 文件

网友E:
安装 liblto_plugin-0.dll

网友:
下载的liblto_plugin-0.dll文件

网友F:
用户的PATH环境变量有问题?

网友G:
重新安装一个试试看吧

网友H:
其他的工程文件没有问题吗

网友I:
软件打开权限有问题吗

网友J:
电脑是win7还是win10?

网友K:
这个文件是程序编译时需调用的动态库,默认在MounRiver Studio的按照目录下:MounRiver\MounRiver_Studio\toolchain\RISC-V Embedded GCC\libexec\gcc\riscv-none-embed\8.2.0
可以先查下该目录下是否有这个文件,如果没有,可以在附件下载,添加到该目录下。
如果有,可能时安装的路径或者工程环境设置的问题,可以电话沟通查找问题:025-52635282

楼主:
Win7的,装有360 杀毒,360把它删除了!
重新下载MounRiver Studio安装后,不再报错。
谢谢各位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