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S学习GPIO操作

楼主(2021-09-30):
STM8S的GPIO主要功能:

● 端口的各个位可以被单独配置
● 可选择的输入模式:浮动输入和带上拉输入
● 可选择的输出模式:推挽式输出和开漏输出
● 数据输入和输出采用独立的寄存器
● 外部中断可以单独使能和关闭
● 输出摆率控制用以减少EMC噪声
● 片上外设的I/O功能复用
● 当作为模拟输入时可以关闭输入施密特触发器来降低功耗
● 在数据输出锁存时支持读-修改-写
● 输入兼容 5V电压
● I/O口工作电压范围为1.6 V 到V DDIOmax

楼主:
每个端口都分配有一个输出数据寄存器,一个输入引脚寄存器,一个数据方向寄存器,一个选择寄存器,和一个配置寄存器。一个I/O口工作在输入还是输出是取决于该口的数据方向寄存器的状态。

楼主:
GPIO的每个端口由输出数据寄存器 (ODR),引脚输入寄存器 (IDR),数据方向寄存器(DDR)控制,控制寄存器1(CR1)和控制寄存器2(CR2)用于对输入/输出模式配置。

楼主:
模式配置图为:

楼主:
可以得出将 DDRx 位清零就选择了输入模式。在该模式下读IDR寄存器的位将返回对应I/O引脚上的电平值。将 DDRx 位置1就选择了输出模式。在该模式下向ODR寄存器的位写入数据将会通过锁存器输出对应数字值到I/O口。读IDR的位将会返回相应的I/O引脚电平值。通过软件配置CR1,CR2寄存器可以得到不同的输出模式:上拉输出,开漏输出。复位后引脚状态为悬空输入。注意!!没有使用的I/O口要连接到固定的电平值,上拉或下拉。

另有三个寄存器  端口 x  输出数据寄存器 (Px_ODR),  端口 x  输入寄存器 (Px_IDR)(可读),  端口 x  数据方向 (Px_DDR)[0输入:1输出]。均为8位寄存器。

还有两个配置寄存器  端口 x  控制寄存器 1 (Px_CR1), 端口 x  控制寄存器 2 (Px_CR2)。

库函数中的GPIO配置。

先来看GPIO的初始化函数,我们假设GPIOD,GPIO_PIN_0,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,对应数值为GPIO_PIN_0=0x00,

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=0xf0。

楼主:
  1. void GPIO_Init(GPIO_TypeDef* GPIOx, 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, GPIO_Mode_TypeDef GPIO_Mode){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*/    /* Check the parameters */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*/     assert_param(IS_GPIO_MODE_OK(GPIO_Mode));    assert_param(IS_GPIO_PIN_OK(GPIO_Pin));  复位选中引脚的CR2寄存器    /* Reset corresponding bit to GPIO_Pin in CR2 register */  GPIOx->CR2 &= (uint8_t)(~(GPIO_Pin));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    /* Input/Output mode selection */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     if ((((uint8_t)(GPIO_Mode)) & (uint8_t)0x80) != (uint8_t)0x00) /* Output mode */    {        if ((((uint8_t)(GPIO_Mode)) & (uint8_t)0x10) != (uint8_t)0x00) /* High level */        {            GPIOx->ODR |= (uint8_t)GPIO_Pin;        }         else /* Low level */        {            GPIOx->ODR &= (uint8_t)(~(GPIO_Pin));        }        /* Set Output mode */        GPIOx->DDR |= (uint8_t)GPIO_Pin;    }     else /* Input mode */    {        /* Set Input mode */        GPIOx->DDR &= (uint8_t)(~(GPIO_Pin));    }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    /* Pull-Up/Float (Input) or Push-Pull/Open-Drain (Output) modes selection */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     if ((((uint8_t)(GPIO_Mode)) & (uint8_t)0x40) != (uint8_t)0x00) /* Pull-Up or Push-Pull */    {        GPIOx->CR1 |= (uint8_t)GPIO_Pin;    }     else /* Float or Open-Drain */    {        GPIOx->CR1 &= (uint8_t)(~(GPIO_Pin));    }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    /* Interrupt (Input) or Slope (Output) modes selection */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     if ((((uint8_t)(GPIO_Mode)) & (uint8_t)0x20) != (uint8_t)0x00) /* Interrupt or Slow slope */    {        GPIOx->CR2 |= (uint8_t)GPIO_Pin;    }     else /* No external interrupt or No slope control */    {        GPIOx->CR2 &= (uint8_t)(~(GPIO_Pin));    } }

  • 当确定为输出时,可以用:

  • void GPIO_Write(GPIO_TypeDef* GPIOx, uint8_t PortVal)

  • {

  •     GPIOx->ODR = PortVal;

  • }

例:GPIO_Write(GPIOD, 0xff);还有GPIO_WriteLow(GPIOD, GPIO_PIN_0);和GPIO_WriteHigh(GPIOD, GPIO_PIN_0);对任意端口设置输出为高或低。

网友A:
这个系列的最多多少个io啊

网友B:
io的初始化放在什么地方合适呢

网友C:
可选择的模式实在是太多了

网友D:
怎么做分时复用呢 每次都要初始化 一下啊

网友E:
这几个都是库函数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