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UC972的1.2V电压和1.8V电压?

楼主(2021-10-01):
NUC972的1.2V电压和1.8V电压必须要用DCDC吗?可以用LDO吗?电流多大,会不会发热.  从资料里找不到电流的参数

网友A(2022-11-23):
你看看1.8V都应用在哪儿了呗,分析一下

网友B:
正常来说,可以用LDO的,LDO也可以有大点的电流的

网友C:
一个MCU而已,能用多大的电流啊

网友D:
话说,这个1.8V的电源一般都有啥功能啊?是不是dsp方面的啊

网友E:
其实你可以看看官方的电路设计啊,看看他们1.8V是如何供电的

网友F:
如果能用DCDC是最好吧,要不然电源不稳定的话,咋弄呀

网友G:
你可以看看总的电流参数,再看看3.3V的都用在哪儿了,就大概估算出1.8V要求的电流是多少了

网友H:
你可以问问他家的技术支持的,但是估计也是建议使用DCDC,哈哈

网友I:
用DCDC也行的,也有小体积的,不需要电感的

网友J:
你可以试试用个大于200MA的LDO试试,也许也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