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请教一个升压芯片的具体型号,如图,谢谢!

楼主(2021-10-01):
知道的是一个升压芯片,带有恒流功能的,但是找不到资料,请大神们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这不可能是升压芯片

网友B:
测下输入 多少
输出多少
每个脚的电压,给你推荐颗 也行的
不一定非得一样的型号吧

网友C:
这是个运算放大器 不是升压芯片

网友D:
LM321或者代用型号。
为324类似的4运放其中的一个单元。典型参数可以参考LM321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