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HC32F460串口发送异常

楼主(2021-10-01):
HC32F460,MCU可以接收到串口工具发送的数据,但是MCU发送电脑收不到,参考华大例程。
#include "project.h"

#define USART_C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M4_USART3)
#define USART_BAUDRATE                  (115200ul)

#define USART_TX_PORT                   (PortC)
#define USART_TX_PIN                    (Pin07)
#define USART_TX_FUNC                   (Func_Usart3_Tx)

#define USART_RX_PORT                   (PortC)
#define USART_RX_PIN                    (Pin08)
#define USART_RX_FUNC                   (Func_Usart3_Rx)

#define USART_RI_NUM                    (INT_USART3_RI)                //接收中断
#define USART_EI_NUM                    (INT_USART3_EI)                //Empty中断(R/T?)
#define USART_TI_NUM                    (INT_USART3_TI)                //发送中断
#define USART_TCI_NUM                   (INT_USART3_TCI)        //发送完成中断

void UART_InBuff(uint8_t UART);
void USART3_SendStr(uint8_t *SendBuf,uint16_t length);
uint8_t hello[]="hello Aramis \r\n";
#define poweron "system poweron\r\n"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\brief USART RX irq callback function.
**
** \param [in] None
**
** \retval None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uint16_t m_u16RxData;
static void UsartRxIrqCallback(void)
{
    m_u16RxData = USART_RecData(USART_CH);
        while (Reset == USART_GetStatus(USART_CH, UsartTxEmpty));
  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_CH, m_u16RxData);
        USART3_SendStr(hello,14);
//    USART_FuncCmd(USART_CH, UsartTxAndTxEmptyInt, Enable);
}

void main(){
        en_result_t enRet = Ok;
    stc_irq_regi_conf_t stcIrqRegiCfg;
    uint32_t u32Fcg1Periph = PWC_FCG1_PERIPH_USART1 | PWC_FCG1_PERIPH_USART2 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C_FCG1_PERIPH_USART3 | PWC_FCG1_PERIPH_USART4;
    const stc_usart_uart_init_t stcInitCfg = {
        UsartIntClkCkNoOutput,
        UsartClkDiv_1,
        UsartDataBits8,
        UsartDataLsbFirst,
        UsartOneStopBit,
        UsartParityNone,
        UsartSamleBit8,
        UsartStartBitFallEdge,
        UsartRtsEnable,
    };

        sysCLK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CLK0 40MHz
        /*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*/
    PWC_Fcg1PeriphClockCmd(u32Fcg1Periph, Enable);
         /* Initialize USART IO */
    PORT_SetFunc(USART_RX_PORT, USART_RX_PIN, USART_RX_FUNC, Disable);
    PORT_SetFunc(USART_TX_PORT, USART_TX_PIN, USART_TX_FUNC, Disable);
        USART_UART_Init(USART_CH, &stcInitCfg);
        USART_SetBaudrate(USART_CH, USART_BAUDRATE);

        /* Set USART RX IRQ */
    stcIrqRegiCfg.enIRQn = Int000_IRQn;
    stcIrqRegiCfg.pfnCallback = &UsartRxIrqCallback;
    stcIrqRegiCfg.enIntSrc = USART_RI_NUM;
    enIrqRegistration(&stcIrqRegiCfg);
    NVIC_SetPriority(stcIrqRegiCfg.enIRQn, DDL_IRQ_PRIORITY_DEFAULT);
    NVIC_ClearPendingIRQ(stcIrqRegiCfg.enIRQn);
    NVIC_EnableIRQ(stcIrqRegiCfg.enIRQn);

        /*Enable RX && RX interupt function*/
    USART_FuncCmd(USART_CH, UsartRx, Enable);
    USART_FuncCmd(USART_CH, UsartRxInt, Enable);

        USART3_SendStr(hello,sizeof(hello)-1);
        USART3_SendStr(poweron,sizeof(poweron)-1);
        while(1){

        }
}

#ifndef UARTBUFF_SIZE
#define UARTBUFF_SIZE   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ART缓冲区大小,发送心跳返回长度290(AAAA反馈),但不影响判断_ack,这里定义280...
#endif

uint8_t UARTBuff[UARTBUFF_SIZE]={0};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UART缓冲队列数组(FIFO)
//signed char UART_IndexW=0;                //UART缓冲队列写入指针(头指针)
//signed char UART_IndexR=0;                //UART缓冲队列读取指针(尾指针)
uint16_t UART_Cou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ART缓冲队列数据数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名    称:USART1_SendStr
*功    能:UART发送一定长度的数据
*入口参数:*SendBuf--发送数组指针  length--发送长度
*说    明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SART3_SendStr(uint8_t *SendBuf,uint16_t length)
{
        uint16_t i = 0;

    while(length--)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*/
                while (Reset == USART_GetStatus(USART_CH, UsartTxEmpty));  /* Warit Tx data register empty */
  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_CH, SendBuf[i++]);
        }
}

楼主:
TX忘记使能了,使能之后就可以了
USART_FuncCmd(USART_CH, UsartTx, Enable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