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问一下STC8A8K芯片总最大灌电流多大?

楼主(2021-10-01):
我想用芯片10个IO接电阻后连接10个发光二极管,灌电流方式,每个发光二极管大概10ma,这个极限下发光二极管总的灌电流就有100ma,不知道是否超过芯片的最大值

网友A:
自己去查数据手册,应该是在极限附近了,不过一般高亮LED静态显示时有1-2毫安就可以有相当亮度了,做指示使用足以。

网友B:
不超过90mA

网友C:
单个IO最大20mA,建议不差偶偶10mA为好。整个IC不超过60mA为好。

网友D:
10mA很亮了,可能太亮了

网友E:
你这发光二极管电流太大了

网友F:
不要怕,死特惨建议不超过90mA,不是极限90mA,你用100mA估计可能也许是可以的

要是我,我拉5个踩5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