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MP1] DS-5交叉编译linux程序并在线调试

楼主(2021-10-01):
简介:在windows下,使用ARM DS-5编译嵌入式linux程序,并直接使用DS-5仿真调试,与KEIL MDK开发调试一样方便。

要求:目标板与开发使用windows在同一局域网,并且能够使用ssh连接目标板,目标板安装了gdb Server。

准备工作:1.安装DS-5(百度一下,你就知道)。

2.目标板上安装GDB Server:sudo apt-get install gdbserver

3.连接SSH测试

可以在windows上通过SSH连接到目标板后,就可以开始建立DS-5工程了。

1.新建一个 C Project,选择Hello World ANSI C Project,工具选择GCC xx[arm-linux-gnueabihf],如下图所示:点击下一步,直到完成。

建立好的工程如下图所示:

点击编译后,可以看到debug目录下生成了应用程序了

此时已经完成了工程建立,与程序编译了,现在需要调试。

楼主:
2.建立一个连接,用SSH连接目标板(DS-5自动连接,需要你设置IP,用户名,密码等参数)

新建一个 Remote System Explorer->Connectio

选择linux

输入目标板ip,此处是10.254.1.113,随便输入一个连接名称,此处是SSH,下一步

选择SSH.files

点击完成,此时已经新建了一个连接了。

楼主:
3.建立仿真,在目标项目上右键选择 调试配置。

新建一个DS5 Debugger

配置如下,输入一个名称,然后选择linux application debug 下的 Download and debug application,

RSE connectio可以选择刚刚创立的SSH,通过这个DS-5可以给目标板下发指令,使用gdb进行调试。

设置调试文件,选择调试文件,就是刚刚生成的hello_world可执行文件,设置下载到目标板的位置,此处为/home/orangepi目录。

点击应用,开始调试,选择是

弹出输入密码框,输入目标板用户名与密码,进行SSH连接

如果出现以下提示,请使用管理员模式运行DS-5,然后重新添加licenses.dat

楼主:
正常开始调试如下所示:

点击运行后

运行结果

到此就完成了调试。

这里还可以看到开发板的目录,之前设置的目录,很方便。

还可以通过SSH连接开发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