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GD32F103C8 外部FALSH ID 返回全是F

楼主(2021-10-01):
有没有大佬给我分析一下一个简单的问题,感谢感谢!!!

测试主板单片机为GD32F103C8,
相关引脚定义:SPI1_MOSI:PB15,SPI1_MISO:PB14,SPI1_SCK:PB13,SPI1_CS:PB12,
测试程序来源:官网GD32F103VC的SPI0-FLASH程序,
测试步骤:
      1)关闭外部时钟,开启内部时钟48M(设计主板无外部时钟提供);
      2)GPIO初始化改为GPIOB及引脚修改,SPI0初始化修改为SPI1,片选信号的拉高拉低宏定义函数修改;
      3)打印串口usart0改为usart1(代码注释及参考打印信息都没做修改)
后两点都是VC和C8差异而做的初始化修改,板卡设计用的SPI1读外部FLASH
测试现象:读到的FLASH ID为0xFFFFFF

程序如下:

//#define  SPI_FLASH_CS_LOW()            gpio_bit_reset(GPIOE, GPIO_PIN_3)
//#define  SPI_FLASH_CS_HIGH()           gpio_bit_set(GPIOE, GPIO_PIN_3)

#define  SPI_FLASH_CS_LOW()            gpio_bit_reset(GPIOB, GPIO_PIN_12)
#define  SPI_FLASH_CS_HIGH()           gpio_bit_set(GPIOB, GPIO_PIN_12)
int main(void)
{
    /* systick configuration*/
//    systick_config();

    /* configure the led GPIO */
//    test_status_led_init();

    /* USART parameter configuration */
    gd_eval_com_init(EVAL_COM1);

    /* configure SPI0 GPIO and parameter */
    spi_flash_init();

    /* GD32103C-EVAL-V1.2 Start up */
    printf("\n\r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\n\r");
    printf("\n\rSystem is Starting up...\n\r");
    printf("\n\rFlash:%dK\n\r", *(__IO uint16_t*)(0x1FFFF7E0));

    /* get chip serial number */
    get_chip_serial_num();

    /* printf CPU unique device id */
    printf("\n\rThe CPU Unique Device ID:[%X-%X-%X]\n\r", int_device_serial[2], int_device_serial[1], int_device_serial[0]);

    printf("\n\rSPI Flash:GD25Q16 configured...\n\r");

    /* get flash id */
    flash_id = spi_flash_read_id();
    printf("\n\rThe Flash_ID:0x%X\n\r", flash_id);
}

void spi_flash_init(void)
{
  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;
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GPIOA);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GPIOE);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SPI0);

    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GPIOB);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SPI1);

    /* SPI0_SCK(PA5), SPI0_MISO(PA6) and SPI0_MOSI(PA7) GPIO pin configuration */
//    gpio_init(GPIOA, GPIO_MODE_AF_PP, GPIO_OSPEED_50MHZ, GPIO_PIN_5 | GPIO_PIN_7);
//    gpio_init(GPIOA, GPIO_MODE_IN_FLOATING, GPIO_OSPEED_50MHZ, GPIO_PIN_6);
//    /* SPI0_CS(PE3) GPIO pin configuration */
//    gpio_init(GPIOE, GPIO_MODE_OUT_PP, GPIO_OSPEED_50MHZ, GPIO_PIN_3);

         /* SPI0_SCK(PA5), SPI0_MISO(PA6) and SPI0_MOSI(PA7) GPIO pin configuration */
    gpio_init(GPIOB, GPIO_MODE_AF_PP, GPIO_OSPEED_50MHZ, GPIO_PIN_13 | GPIO_PIN_15);//SPI1_SCK:PB13 SPI1_MOSI:PB15
    gpio_init(GPIOB, GPIO_MODE_IN_FLOATING, GPIO_OSPEED_50MHZ, GPIO_PIN_14);//SPI1_MISO:PB14
    /* SPI0_CS(PE3) GPIO pin configuration */
    gpio_init(GPIOB, GPIO_MODE_OUT_PP, GPIO_OSPEED_50MHZ, GPIO_PIN_12);//SPI1_CS:PB12

    /* chip select invalid*/
    SPI_FLASH_CS_HIGH();

    /* SPI0 parameter config */
    spi_init_struct.trans_mode           =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;
    spi_init_struct.device_mode          = SPI_MASTER;
    spi_init_struct.frame_size           = SPI_FRAMESIZE_8BIT;
    spi_init_struct.clock_polarity_phase = SPI_CK_PL_LOW_PH_1EDGE;
    spi_init_struct.nss                  = SPI_NSS_SOFT;
    spi_init_struct.prescale             = SPI_PSC_8;
    spi_init_struct.endian               = SPI_ENDIAN_MSB;
    spi_init(SPI1, &spi_init_struct);

    /* enable SPI0 */
    spi_enable(SPI1);
}

uint32_t spi_flash_read_id(void)
{
    uint32_t temp = 0, temp0 = 0, temp1 = 0, temp2 = 0;

    /* select the flash: chip select low */
    SPI_FLASH_CS_LOW();

    /* send "RDID " instruction */
    spi_flash_send_byte(0x9F);

    /*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*/
    temp0 = spi_flash_send_byte(DUMMY_BYTE);

    /*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*/
    temp1 = spi_flash_send_byte(DUMMY_BYTE);

    /*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*/
    temp2 = spi_flash_send_byte(DUMMY_BYTE);

    /* deselect the flash: chip select high */
    SPI_FLASH_CS_HIGH();

    temp = (temp0 << 16) | (temp1 << 8) | temp2;

    return temp;
}

个人分析:
     1)外部时钟切换为内部时钟,会不会影响FLASH的操作,内部时钟不同频率都试过,现象一样;
     2)返回0xFFFFFF能不能怀疑硬件的焊接问题,能有什么方法排除硬件问题;
     3)GD32F103VC FLASH和 GD32F103C8 FLASH厂商是一样的,读取ID时发送的指令应该是一样吧
     4)跳过读FLASH失败,在擦除FLASH时,发送指令之后,一直卡在等待擦除完成的循环里边

楼主:
启动文件及宏定义和芯片型号有修改

网友A:
原来是这样啊

网友B:
建议示波器抓下波形,结合时序分析一下

嗯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