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303定时器复用问题

楼主(2021-10-02):
问题:GD32F303定时器引脚复用之后,无法作为普通的IO使用。
问题描述:
如图所示,我将TIMER1配置成部分重映射之后,PA1无法作为普通IO口被拉高拉低。

我的需求:
我想把PA0作为PWM引脚,同时PA1作为普通的GPIO的引脚。这是GPIO的框图,这个图的意思应该是GPIO可以单独设置成复用的。
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,如何配置。

网友A:
PA1引脚配置时,不要配置成复用模式,直接配置PP或者OD模式

网友B:
答案在视频里
B站: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Mr4y127LT?spm_id_from=333.999.0.0
西瓜视频:https://www.ixigua.com/7015951070857789960?logTag=ba6b2a3c92d3d47648a1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答案在视频里
B站: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Mr4y127LT?spm_id_from=333.999.0.0
西瓜视频:http ...

OK,我看了一下,的确是可以的。
之前我飞线飞错了,一直把PA0当成PA1了...

逻辑分析仪一直连在PA0上,按照这样配置是可以单独控制PA1的。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GPIOA);
    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AF);
        gpio_pin_remap_config(GPIO_TIMER1_PARTIAL_REMAP1,ENABLE);
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GPIO_MODE_OUT_PP, GPIO_OSPEED_50MHZ, GPIO_PIN_1);
        gpio_bit_set(GPIOA, GPIO_PIN_1);
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pio_bit_reset(GPIOA, GPIO_PIN_1);
                bsp_Delay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gpio_bit_set(GPIOA, GPIO_PIN_1);
                bsp_DelayMS(500);
    }
}

网友C:
我现在都不敢飞线了,偶尔一两根还凑活~

网友D(2021-11-04):
不容易飞线吗

网友E:
和硬件连接有关系吧

网友F:
有专门的复用模式?

网友G(2022-12-29):
引用 网友B:
答案在视频里
B站: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Mr4y127LT?spm_id_from=333.999.0.0
西瓜视频:http ...

大神,您好,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,
我想使用PE5输出PWM,复用Timer8 ch0,根据例程修改定时器后,一直无法输出,代码如下,请大神指导!!!
//PE5复用Timer8 ch0
  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;
  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;
            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AF);
            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GPIOE);
    gpio_pin_remap_config(GPIO_TIMER8_REMAP,ENABLE);

    /*Configure PE5(TIMER8_CH0) as alternate function*/
    gpio_init(GPIOE, GPIO_MODE_AF_PP, GPIO_OSPEED_50MHZ, GPIO_PIN_5);
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TIMER8);
    timer_deinit(TIMER8);

    /* TIMER8 configuration */
    timer_initpara.prescaler         = 108;
    timer_initpara.alignedmode       = TIMER_COUNTER_EDGE;
    timer_initpara.counterdirection  = TIMER_COUNTER_UP;
    timer_initpara.period            = 500;
    timer_initpara.clockdivision     = TIMER_CKDIV_DIV1;
    timer_initpara.repetitioncounter = 0;
    timer_init(TIMER8,&timer_initpara);

     /* CH0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*/
    timer_ocintpara.outputstate  = TIMER_CCX_ENABLE;
    timer_ocintpara.outputnstate = TIMER_CCXN_DISABLE;
    timer_ocintpara.ocpolarity   = TIMER_OC_POLARITY_HIGH;
    timer_ocintpara.ocnpolarity  = TIMER_OCN_POLARITY_HIGH;
    timer_ocintpara.ocidlestate  = TIMER_OC_IDLE_STATE_LOW;
    timer_ocintpara.ocnidlestate =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;
   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(TIMER8,TIMER_CH_0,&timer_ocintpara);

  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(TIMER8,TIMER_CH_0,250);
  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(TIMER8,TIMER_CH_0,TIMER_OC_MODE_PWM0);
   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(TIMER8,TIMER_CH_0,TIMER_OC_SHADOW_DISABLE);

   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(TIMER8,ENABLE);
    /* auto-reload preload enable */
  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(TIMER8);
    timer_enable(TIMER8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