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ungFu8位 MCU] KF8A100GQT耐热感觉还是不行

楼主(2021-10-02):
只使用了CAN功能,会出现CAN消息发不出去的现象,用风扇吹着,就没有问题,但是工作温度并不是很高,感觉好坑啊

网友A:
按你这么说耐热性的确不行啊

网友B:
这种情况应该是不会有的,可以找代理商和原厂支持一下,看看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

网友C:
不得吧?常温下都必须用风扇吹着?

网友D:
你做什么应用

网友E:
您好,我看到您在使用KF8A100GQT的CAN功能,我在官网没有找到关于CAN的代码例程,您可以分享一份给我吗?qq:3048775959

网友F:
不会吧,是不是硬件哪里有问题?这个发热量又不大。

网友G:
你这也太奇葩了,还要风扇吹着才能工作正常,是不是硬件上有问题啊。

楼主(2021-11-01):
汽车电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会吧,是不是硬件哪里有问题?这个发热量又不大。

线路板上有功率器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您好,我看到您在使用KF8A100GQT的CAN功能,我在官网没有找到关于CAN的代码例程,您可以分享一份给我吗?qq ...

代理商哪里有

网友H:
不会吧,是不是焊接有问题。

网友I:
不对吧,是不是你硬件哪里有问题啊,MCU常温下还没有到需要主动散热的时候。

网友C:
你这个说得有点悬,当真是X86CPU啊!

网友J:
你这个确实有点奇葩了,问下原厂看看。

网友K:
你是想用军用级别的芯片吗?我认为那样的芯片适合你的。

网友L:
看了一下,你的应用应该是汽车级别的芯片。

网友M:
汽车级别的芯片,应该还好吧。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吧。

网友N:
电路板上会有说明吧,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