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能用漏电保护器当开关吗?

楼主(2021-10-02):
这是电浴器的插头,上面有两个小按钮,按一个它就断电,按另一个就恢复供电。
那我直接用它当开关,行吗?

网友A:
可以的,如果控制一般负载有些大材小用了!

网友B:
有寿命问题。
一般我们的小型空气开关,机械寿命几千次,触点电气寿命比机械寿命更少,如果是短路过载动作,触点电气寿命更是只有50次。
像那些高压线的分断器,很多的触点寿命只有几次。
热水器上的漏电保护器器,设计使用条件就是特殊情况才动作,所以设计的动作寿命次数很少。
如果用这个漏电保护器当开关,这个开关很快就会坏掉。

网友B:
还有,很多东西的设计寿命都跟使用条件有很多关。
比如我们的铅酸电池。
UPS里面的只有一个12V 7Ah 的电池。放电的时候功率达到600VA,电流快到40A。相当于5C以上的放电。
我们知道,铅酸电池大电流(超过1C)放电会严重缩短寿命。但是UPS的设计使用条件是大部分时间都是俯冲,
每年只停电8次,这样的话即使蓄电池只有80次的循环寿命,也还能用10年。
而电动自行车上面用的铅酸电池就不一样了,12V10A (*4)的电池,只能短时间15A放电,大部分时间都不能超过8A。基本不能超过1C。
如果需要更大的电流放电,就必须更换更大容量的电池。因为电动车的电池要求的是至少300次的循环寿命,这样才能勉强用2年多。

网友C:
从可靠性角度考虑,漏电保护器当开关有害无益

网友D:
速度能接受就可以

网友E:
可以,一块五的面板开关你不舍得买,20块钱的漏报开关,你用不起。

网友C:
充当普通开关用寿命有限

网友F:
不可以,会导致漏电保护装置很快失效,从而带来安全隐患。当然,你若是愿意频繁更换漏电保护插头就可以,但后果恐怕是你要被换掉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