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大HC32L136系列单片机 正交编码器有谁用过

楼主(2021-10-03):
最近要使用定时器的正交编码器功能,手册也看过几遍,着手要试一下,却发现不知道该如何操作,请问有谁使用过华大的HC32L136系列的正交编码器功能呢,希望指点一下。另外手册中16.2.7中介绍正交编码器计数功能的时候说MSCR.SMS是用来选择编码器模式的,但是在后面的寄存器介绍中找到了MSCR这个寄存器,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位。

楼主:
看来都没有用过的?华大有没有FAE?[em:9:

网友A:
有的,不知道楼主准备实现什么功能?看看16.6

网友B:
这个料不熟悉,问下原厂看看。

网友C:
这个可以使用中断吧

网友D:
使用定时器可行吗

网友E:
正交编码器计数没有用过

网友F:
这个用中断来技术不就行了吗

网友G:
stm32有这个例程,参考一下。

网友H:
你需要编码器实现什么?

网友I:
是按键的那个编码器吗?

网友J:
正交编码器的原理,自己查看一下。

网友K:
看到了过,其他的处理器有例程。

网友L:
MSCR这个寄存器有什么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料不熟悉,问下原厂看看。

怎么可以找到原厂的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的,不知道楼主准备实现什么功能?看看16.6

手册里写的很简单,最好有个例程,要不知道怎么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看到了过,其他的处理器有例程。

STM32的之前用过,但是华大的,我知道怎么写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stm32有这个例程,参考一下。

STM32 也用过,但是不知道用华大的库文件怎么写。例程不完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用中断来技术不就行了吗

你说的方法在51单片机上我用过,我觉得做音量开关之类的应用可以,但是做高精度测量是个不行的,之前是用STM32单片机,这次想用华大的试试,结果不会用库函数,看来这么多人都没有用过,只能求助原厂的FAE了

网友M:

多看看资料,和STM差不多,不就是个AB脉冲吗,代方向的加减计数而已。搜索
复制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多看看资料,和STM差不多,不就是个AB脉冲吗,代方向的加减计数而已。搜索
复制
...

资料就那么几页,我之前用的是StM的,不一样,虽然原理差不多,但是你知道用库函数怎么实现功能吗?华大有的模块的介绍就是很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,感觉这个模块是不是有什么毛病,不想让人用??

网友M:
我认为凡是没写很清除的都是和STM一样的,不好重复写。
这样说你能理解吗。

理解,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写

楼主:
华大的FAE有没有

网友N(2021-11-04):
本身自带这个资源?

网友O:
没用过这个正交编码器

网友P:
都有哪些系列有这个功能呢

网友Q:
资料真的不多

网友R:
这个有官方的例程吗

网友S(2023-01-18):
我也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了,请问楼主解决了吗?

网友T(2023-11-23):

我用过,代码附在文档中了,https://mp.csdn.net/mp_blog/creation/editor/134570064

网友T:

华大HC32L13x系列定时器的正交编码功能笔记-CSDN博客

网友T:

blog.csdn.net/weixin_47253116/article/details/134570064

网友U:
这种材料不熟悉,请问原厂看一下。

网友V:
检查正交编码器的原理自己。

网友W:
我以前没有使用过这个正交编码器

网友X:
你必要编码器实现甚么?

网友Y:
STM32有这个例程,请参考。

网友Z:
Which series have this feature

网友AA(2024-01-03):
我也遇到了和OP一样的问题,你解决了吗?

网友AB:
华大HC32l13x系列定时器正交编码功能说明- CSDN博客

网友AC:
库里似乎没有,找代理FAE也没提过,自己跟着寄存器搓了下

void Encoder_Init() {
    stc_gpio_cfg_t stcGpioCfg = {0};

   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(SysctrlPeripheralGpio, TRUE); //端口外设时钟使能

    stcGpioCfg.enDir = GpioDirIn;
    stcGpioCfg.enDrv = GpioDrvL;
    stcGpioCfg.enPu = GpioPuEnable;
    stcGpioCfg.enPd = GpioPdDisable;
    stcGpioCfg.enOD = GpioOdDisable;
    stcGpioCfg.enCtrlMode = GpioAHB;

    Gpio_Init(ENCODER_GPIO_Port, ENCODER_A_PHASE_Pin, &stcGpioCfg);
    Gpio_SetAfMode(ENCODER_GPIO_Port, ENCODER_A_PHASE_Pin, GpioAf4);

    Gpio_Init(ENCODER_GPIO_Port, ENCODER_B_PHASE_Pin, &stcGpioCfg);
    Gpio_SetAfMode(ENCODER_GPIO_Port, ENCODER_B_PHASE_Pin, GpioAf6);

    stc_tim3_mode23_cfg_t stcTim3BaseCfg = {0};

   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(SysctrlPeripheralTim3, TRUE);   //Timer3外设时钟使能

    stcTim3BaseCfg.enWorkMode = Tim3WorkMode2;             //锯齿波模式
    stcTim3BaseCfg.enCT = Tim3Timer;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功能,计数时钟为内部PCLK
    stcTim3BaseCfg.enPRS = Tim3PCLKDiv2;             //PCLK/2
    stcTim3BaseCfg.enCntDir = Tim3CntUp;                 //向上计数,在三角波模式时只读

    Tim3_Mode23_Init(&stcTim3BaseCfg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3 的模式23功能初始化

    // see RM_HC32L13x系列参考手册_Rev2.35 14.2.7 正交编码计数功能
    M0P_TIM3_MODE23->MSCR_f.SMS = 6;
    M0P_TIM3_MODE1->FLTR_f.FLTA0 = 0b100;
    M0P_TIM3_MODE1->FLTR_f.FLTB0 = 0b100;
    M0P_TIM3_MODE23->CRCH0_f.CFA_CRA_BKSA = 0b11;
    M0P_TIM3_MODE23->CRCH0_f.CFB_CRB_BKSB = 0b11;

    Tim3_M23_Cnt16Set(encoder_central_count);

    Tim3_M23_Run();

    encoder_check = true;
}

uint16_t Encoder_GetCnt() {
    return Tim3_M23_Cnt16Get();
}

void Encoder_SetCnt(uint16_t cnt) {
    Tim3_M23_Cnt16Set(cnt);
}

网友AD(2024-02-02):
这个材料不熟悉,可以请原厂看一下吗?

网友AE(2024-07-31):
在电动机和步进电机的控制系统中,正交编码器用于精确测量电机的旋转角度和速度,以实现精准的控制和反馈。

网友Y:
我的意思是,你可以用中断来做到这一点,

网友W:
那是按按钮的编码器吗?

网友X:
我认为任何写得不太清楚的东西都和stm一样,不容易反复写。

网友AF:
从未使用过这种正交编码器

网友AG:
我以前从未使用过这种正交编码器

网友U:
我和op有同样的问题,你解决了吗?

网友Z(2024-09-06):
我是说,你可以在被打断的情况下这样做,

网友AH:
你需要一个编码器来实现什么?,

网友AI(2024-10-10):
正交编码器计数从未被使用过,

网友AJ:
我也有同样的问题,你解决了吗?,

网友AK:
华大HC32L136系列单片机搭配正交编码器使用效果良好,精度高,响应快,易于编程控制。很多工程师和企业已成功应用,提升设备性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