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一般数字电路,需要注意什么吗?

楼主(2021-10-03):
有人说,随便画,没啥特殊的。
有人说,电源啊,隔离啊,
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下,或者有开发版的PCB,能参考下

网友A:
一般,真没什么特别的,
晶振尽量离引脚近一点,VDD的电容,一个引脚一个。
数字和模拟尽量分开一点

网友B:
常规走线即可,没有特殊之处,
晶振,和网口可参照百度等长方法,一般没有问题

网友C:
反正我都随便画的,不涉及高频基本没出过问题,注意晶振等高频,别的没啥了。

网友D:
晶振一定要离单片机近一点,不然会出现问题的。

网友E(2021-12-07):
数字电路一般就是正常画,不用特殊搞

网友F:
一般情况 数字电路就是信号附近别走电源就行

网友G:
数字电路只要不涉及高频,就是随便画

网友H:
你可以看看开源的电路板,然后看看别人咋画的就行了

网友I:
这个没啥特殊在意的,就是别画错就行

网友J:
主要画电路还得是原理图,原理图设计好也能事半功倍

网友K:
我觉得没啥可在意的,毕竟电路都不复杂

网友L:
没涉及到高频 不用慌 正常画就行

网友M:
数字电路需要注意的就是静电保护了

网友N:
这个我觉得可以看看网上一些教程,学习学习

网友O:
数字电路注意的地方挺多的,信号下不能走电源,电源线要尽量粗

网友P:
这种电路就是考虑功率方面,也就是线粗细方面

网友Q:
我觉得可以看看信号干扰性方面,注意一下这款就行了

网友R:
电源在数字电路这块还是需要重视的

网友S:
可以看看别人画的电路板,想想为啥这么设计,慢慢就懂了

网友T:
电路还得去学一学,其实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,不然过测试非常难

网友U:
我觉得可以看看电路的数,去学习学习

网友V:
参考参考网上的一些好的开发板电路呗,比如野火的设计就不错

网友W:
还得去思考哦,虽然说直接随便画也能用,但是出问题的概率也高

网友X:
我觉得数字电路就是注意一下干扰和电源就行 其他倒是没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