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03/403A] AT32F403A串口9600波特率有误差

楼主(2021-10-03):
AT32F403AVCT7 外部晶振8MHZ PLL倍频到200MHZ 在串口3设9600波特率 理论一个字节的时间时1.04MS 实测一个字节1.14MS  这个请问大佬们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 ,MOC端口主频输出也示波器测过在200MHZ有那么点波动

网友A:
能通信么?串口~~

网友B:
波形图传上来看看

网友C:
是不是停止位,校验位位数没设对

网友D:
HXT时钟差10%,要么软件有问题,要么测量工具或者方法有问题。另外串口一般会在停止位后--下一字节开始间插一个时钟的空闲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