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PCB布局该如何处理。

楼主(2021-10-04):
PCB布局的建议,是这样的

就是尽量保证MCU下方接地平面的完整性,是指下方有"GND"就可以么?
我看例子本身top层就把“GND”分开了,
同时想问下,这部分的处理,对EMC的影响很大么?

网友A:
地平面完整性,是指信号的参考平面。

网友B:
影响不大哈

网友C:
确实能不在芯片下面走线,就不要这样,
但走一些IO,或者低频,影响不大。

网友D:
MCU背面走线,要看是否是关键信号线。

楼主:
恩恩,感谢各位解惑~

网友E:
应该影响不大的~

网友F(2021-11-03):
地平面完整性是指所有信号尽量保证都有个完整的参考平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地平面完整性是指所有信号尽量保证都有个完整的参考平面

这句话,绕了我半天,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