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150R8T6对应stm32哪个型号

楼主(2021-10-04):
有没有同学把gd32工程迁移到Linux平台,用makefile组织工程。到链接阶段,总是报错,经高人指点可能是makefile或者链接脚本的问题,make脚本应该问题不大,拿别人的工程改的,就改了文件路径而已,把头文件,源文件路径改为自己的,其他的啥都没动。我怀疑是链接脚本问题。想参考相对应的stm32链接脚本

楼主:

或者谁会改写链接脚本?求指教

网友A:
GD有个替代参考表的。
另外,你说的和这个确定能跑linux?

楼主:

只是在Linux编译而已

网友B:
太高大上了,没有搞过

网友B:
对应的应该是STM32F107x系列的芯片,其实你这个问题随便找个代理问一问就知道了

网友C:
你遇到Linux搞啥

网友D:
STM32F0XX,一般用来替换STM32F051

网友E:
150一般也就是针对103的

网友F:
好像大多只是前面GD和ST的差别,不同型号替代的话,技术支持可以咨询下,
GD的支持挺好的,之前F4系列推荐的,用起来特别好

网友G:
找STM32F103的GCC链接文件,修改FLASH和SRAM大小就可以了

网友H:

可以查询参数对比一下:https://www.32mcu.com/product.php?id=6922

网友I(2021-11-04):
F1系列的对应

网友J:
兼容性如何

网友K:
可以查询的吗

网友L:
引用 网友H:
可以查询参数对比一下:https://www.32mcu.com/product.php?id=692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