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453-NuTiny-EVB-M451-LQFP100开发板用BSP中的串口例程,串口没有反应

楼主(2021-10-04):
如题:刚买的开发板NuTiny-EVB-M451-LQFP100,芯片是M453VG6AE,用下载的BSP库中的UART例程下载到板子中后,UART0没有反应。没有数据这个是什么?哪位高手能给解决一下?谢谢了

网友A:
开发板型号对? 用过3种451开发板,例程基本可以通用,找个其它型号的试试。我试过的没出现UART不能用的问题。

网友B:
只要是配套的例程,不可能出现跑不起来的情况,你运行之前看看例程main函数前面的说明,是不是有一些你没有注意到的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