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在emwin中显示字库芯片GT23L24M0140的字模

楼主(2021-10-04):
环境:

主机:WIN8

开发环境:MDK5.13

mcu: stm32f407VGIGH6

emwin: STemWin5.22

字库芯片:GT23L24M0140

说明:

项目中需要显示生僻字,所以不能使用GB2312,选择字库芯片GT23L24M0140,支持GB18030标准。

难点在于在emwin中嵌入此字库芯片的字符,emwin本身有一套接口,所以必须满足这套接口才能显示。

解决的方法是先移植在emwin中显示sd卡/flash中字库的函数,然后将具体读取函数替换成直接读取字库芯片的函数。

显示效果:

楼主:
源代码:

GUI_UC_EncodeNone.c

/*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/GUI
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versal graphic software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

*
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) Copyright 2002, Micrium Inc., Weston, FL
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) Copyright 2002, SEGGER Microcontroller Systeme GmbH

*

*              礐/GUI is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. Knowledge of the

*             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product. This file may

*             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a license and should not be redistributed

*              in any way. We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fairness.

*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File        : GUI_UC_EncodeNone.c

Purpose     : Encoding routines for non unicode systems (default)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END-OF-HEADER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*/

//#include "GUI_Protected.h"

#include "GUI_Private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

*       Static code

*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

*       _GetCharCode

*

* Purpose:

*   Return the UNICODE character code of the current character.

*/

static U16 _GetCharCode(const char GUI_UNI_PTR * s) {

  if((*s) > 0xA0)

  {

    return *(const U16 GUI_UNI_PTR *)s;

  }

  return *(const U8 GUI_UNI_PTR *)s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

*       _GetCharSize

*

* Purpose:

*   Return the number of bytes of the current character.

*/

static int _GetCharSize(const char GUI_UNI_PTR * s) {

  GUI_USE_PARA(s);

  if((*s) > 0xA0)

  {

    return 2;

  }

  return 1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

*       _CalcSizeOfChar

*

* Purpose:

*   Return the number of bytes needed for the given character.

*/

static int _CalcSizeOfChar(U16 Char) {

  GUI_USE_PARA(Char);

  if(Char > 0xA0A0)

  {

    return 2;

  }

  return 1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

*       _Encode

*

* Purpose:

*   Encode character into 1/2/3 bytes.

*/

static int _Encode(char *s, U16 Char) {

  if(Char > 0xA0A0)

  {

    *((U16 *)s) = (U16)(Char);

    return 2;

  }

  *s = (U8)(Char);

  return 1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

*       Static data

*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

*       _API_Table

*/

const GUI_UC_ENC_APILIST GUI__API_TableNone = {

  _GetCharCode,     /*  return character code as U16 */

  _GetCharSize,     /*  return size of character: 1 */

  _CalcSizeOfChar,  /*  return size of character: 1 */

  _Encode           /*  Encode character */
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

*       Exported code

*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

*       GUI_UC_SetEncodeNone

*/

void GUI_UC_SetEncodeNone_User(void) {

  GUI_LOCK();

  //GUI_Context.pUC_API = &GUI__API_TableNone;

  GUI_pUC_API = &GUI__API_TableNone;

  GUI_UNLOCK(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End of file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楼主:
GUI_CharPEx.c

#include <stddef.h>           /* needed for definition of NULL */
#include "GUI_Private.h"
//#include "ff.h"

#include "string.h"

#include "inf_font.h"

#include "font_type.h"

//字模数据的暂存数组,以单个字模的最大字节数为设定值
#define BYTES_PER_FONT      1024
static U8 GUI_FontDataBuf[BYTES_PER_FONT];

//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/*字库外部函数部分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void GUI_X_GetFontData(char* font, U32 oft, U8 *ptr, U8 bytes)
//{
    FIL fsrc;        // 定义文件操作类
    FRESULT res;  // 定义操作结果变量
    UINT br;         // 定义读写数量变量
    res = f_open(&fsrc, font, FA_OPEN_EXISTING | FA_READ);   //打开字库文件
    if(res != FR_OK)
    {

    }
    res = f_lseek(&fsrc,oft); //找到首地址
    res = f_read(&fsrc, ptr, bytes, &br); //读取32个字库点阵数据
        res = f_close(&fsrc); //关闭字体
//        //memcpy(ptr,acFontHZ12_b9da1,24);
//        //memcpy(ptr,read_buf,24);
//
//
//        bytes = inf_font_read(ASCII_7X8,'j',ptr);
//}

static void GUI_GetDataFromMemory(const GUI_FONT_PROP GUI_UNI_PTR *pProp, U16P c)
{
    U16 BytesPerFont;
    U32 oft;
        char *font = (char *)pProp->paCharInfo->pData;

        //汉字正序
        uint8_t c1 = c >> 8;
        uint8_t c2 = c;
        uint16_t c3 = (c2 << 8) + c1;

    BytesPerFont = GUI_pContext->pAFont->YSize * pProp->paCharInfo->BytesPerLine; //每个字模的数据字节数
    if (BytesPerFont > BYTES_PER_FONT)
        {BytesPerFont = BYTES_PER_FONT;}
    if (c < 0x8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英文字符地址偏移算法
    {
                oft = (c-0x20) * BytesPerFont;
                BytesPerFont = inf_font_read(Font_Now,c,GUI_FontDataBuf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        oft = ((((c >> 8)-0xA1)) + ((c & 0xFF)-0xb0) * 94)* BytesPerFont; //中文字符地址偏移算法包括符号
                BytesPerFont = inf_font_read(Font_Now,c3,GUI_FontDataBuf);
//                if (strncmp(FontEx_HZ,font,sizeof(FontEx_HZ)) == 0)
//                {
//
//                }
    }
    //GUI_X_GetFontData(font, oft, GUI_FontDataBuf, BytesPerFont);

//        BytesPerFont = inf_font_read(Font_Now,c,GUI_FontDataBuf);
}

void GUIPROP_X_DispChar(U16P c)
{
    int BytesPerLine;
    GUI_DRAWMODE DrawMode = GUI_pContext->TextMode;
    const GUI_FONT_PROP GUI_UNI_PTR *pProp = GUI_pContext->pAFont->p.pProp;

    //搜索定位字库数据信息
    for (; pProp; pProp = pProp->pNext)
    {
        if ((c >= pProp->First) && (c <= pProp->Last))break;
    }
    if (pProp)
    {
        GUI_DRAWMODE OldDrawMode;
        const GUI_CHARINFO GUI_UNI_PTR * pCharInfo = pProp->paCharInfo;
        GUI_GetDataFromMemory(pProp, c);//取出字模数据
        BytesPerLine = pCharInfo->BytesPerLine;
        OldDrawMode  = LCD_SetDrawMode(DrawMode);
        LCD_DrawBitmap(GUI_pContext->DispPosX, GUI_pContext->DispPosY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harInfo->XSize, GUI_pContext->pAFont->YSiz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pContext->pAFont->XMag, GUI_pContext->pAFont->YMag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     /* Bits per Pixel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sPerLin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&GUI_FontDataBuf[0]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&LCD_BKCOLORINDEX
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        /* Fill empty pixel lines */
        if (GUI_pContext->pAFont->YDist > GUI_pContext->pAFont->YSiz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nt YMag = GUI_pContext->pAFont->YMag;
            int YDist = GUI_pContext->pAFont->YDist * YMag;
            int YSize = GUI_pContext->pAFont->YSize * YMag;
            if (DrawMode != LCD_DRAWMODE_TRANS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COLOR OldColor = GUI_GetColor();
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GetBkColor());
                LCD_FillRect(GUI_pContext->DispPosX, GUI_pContext->DispPosY + YSiz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pContext->DispPosX + pCharInfo->XSiz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pContext->DispPosY + YDist);
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OldColor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LCD_SetDrawMode(OldDrawMode); /* Restore draw mode */
        GUI_pContext->DispPosX += pCharInfo->XDist * GUI_pContext->pAFont->XMag;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GUIPROP_GetCharDistX
*/
int GUIPROP_X_GetCharDistX(U16P c)
{
    const GUI_FONT_PROP GUI_UNI_PTR * pProp = GUI_pContext->pAFont->p.pProp;
    for (; pProp; pProp = pProp->pNext)
    {
        if ((c >= pProp->First) && (c <= pProp->Last))break;
    }
    return (pProp) ? (pProp->paCharInfo)->XSize * GUI_pContext->pAFont->XMag : 0;
}

楼主:
font_type.h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字体类型定义头文件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)copyright 2015,jdh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 Right Reserved
*修改日期:2015/2/2 by jdh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fndef _FONT_TYPE_H_
#define _FONT_TYPE_H_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头文件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GUI.h"
#include "inf_font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局变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前字体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extern uint8_t Font_Now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7*8点阵ASCII标准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ASCII_7X8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7*8点阵ASCII粗体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ASCII_BOLD_7X8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6*12点阵ASCII标准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ASCII_6X12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8*16点阵ASCII标准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ASCII_8X16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8*16点阵ASCII粗体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ASCII_BOLD_8X16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12*24点阵ASCII标准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ASCII_12X24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16*32点阵ASCII标准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ASCII_16X32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16*32点阵ASCII粗体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ASCII_BOLD_16X32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12*12点阵GB18030汉字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GB18030_12X12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16*16点阵GB18030汉字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GB18030_16X16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24*24点阵GB18030汉字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GB18030_24X24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置字体
*说明:在使用字体前,必须先调用此函数
*参数:font:字体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set_font(uint8_t font);

#endif

楼主:
font_type.c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字体类型定义文件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)copyright 2015,jdh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 Right Reserved
*修改日期:2015/2/2 by jdh
*修改日期:2015/2/3 by jdh
*修改日期:2015/2/5 by jdh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font_type.h"

extern int GUIPROP_X_GetCharDistX(U16P c);
extern void GUIPROP_X_DispChar(U16P c) ;

extern void GUI_UC_SetEncodeNone_User(void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局变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前字体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int8_t Font_Now = 0;

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FontHZ12_CharInfo[2] =
{
    {  6,    6,  1, (void *)"1:/system/gui_font/ASC6x12.bin"   },      //&ASC_ROM_8X16
    {  12,  12,  2, (void *)"1:/system/gui_font/HZ12x12.bin"},         //&HZ_ROM_16X16
};
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_PROP GUI_FontHZ12_PropHZ= {
//      0xA1A1,
//      0xF7FE,
          0xA1A1,
      0xFFFF,
      &GUI_FontHZ12_CharInfo[1],
      (void *)0,
};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_PROP GUI_FontHZ12_PropASC= {
      0x0000,
      0x007F,
      &GUI_FontHZ12_CharInfo[0],
      (void GUI_CONST_STORAGE *)&GUI_FontHZ12_PropHZ,
};
//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FontHZ12 =
//{
//        GUI_FONTTYPE_PROP_USER,
//      12,        //XSIZE
//      12,          //YSIZE
//      1,           //X方向放大倍数
//      1,    //Y方向放大倍数
//      (void GUI_CONST_STORAGE *)&GUI_FontHZ12_PropASC
//};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FontHZ12 =
{
        GUI_FONTTYPE_PROP_USER,
      12,        //XSIZE
      12,          //YSIZE
      1,           //X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1,    //Y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(void GUI_CONST_STORAGE *)&GUI_FontHZ12_PropASC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FontHZ12x2 =
{
        GUI_FONTTYPE_PROP_USER,
      12,
      12,
      2,
      2,
      (void GUI_CONST_STORAGE *)&GUI_FontHZ12_PropASC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7*8点阵ASCII标准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ASCII_7X8_CharInfo[1] =
{
        {  ASCII_7X8_WIDTH,    ASCII_7X8_HEIGHT,  1, (void *)0   },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_PROP GUI_ASCII_7X8_PropASC =
{
        0x0000,
        0x007F,
        &GUI_ASCII_7X8_CharInfo[0],
        (void *)0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ASCII_7X8 =
{
        GUI_FONTTYPE_PROP_USER,
        ASCII_7X8_WIDTH * 2,                //XSIZE
        ASCII_7X8_HEIGHT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YSIZE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Y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(void GUI_CONST_STORAGE *)&GUI_ASCII_7X8_PropASC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7*8点阵ASCII粗体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ASCII_BOLD_7X8_CharInfo[1] =
{
        {  ASCII_BOLD_7X8_WIDTH,    ASCII_BOLD_7X8_HEIGHT,  1, (void *)0   },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_PROP GUI_ASCII_BOLD_7X8_PropASC =
{
        0x0000,
        0x007F,
        &GUI_ASCII_BOLD_7X8_CharInfo[0],
        (void *)0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ASCII_BOLD_7X8 =
{
        GUI_FONTTYPE_PROP_USER,
        ASCII_BOLD_7X8_WIDTH * 2,        //XSIZE
        ASCII_BOLD_7X8_HEIGHT,          //YSIZE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Y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(void GUI_CONST_STORAGE *)&GUI_ASCII_BOLD_7X8_PropASC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6*12点阵ASCII标准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ASCII_6X12_CharInfo[1] =
{
        {  ASCII_6X12_WIDTH,    ASCII_6X12_HEIGHT / 2,  1, (void *)0   },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_PROP GUI_ASCII_6X12_PropASC =
{
        0x0000,
        0x007F,
        &GUI_ASCII_6X12_CharInfo[0],
        (void *)0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ASCII_6X12 =
{
        GUI_FONTTYPE_PROP_USER,
        ASCII_6X12_WIDTH * 2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SIZE
        ASCII_6X12_HEIGHT,                  //YSIZE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Y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(void GUI_CONST_STORAGE *)&GUI_ASCII_6X12_PropASC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8*16点阵ASCII标准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ASCII_8X16_CharInfo[1] =
{
        {  ASCII_8X16_WIDTH,    ASCII_8X16_HEIGHT / 2,  1, (void *)0   },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_PROP GUI_ASCII_8X16_PropASC =
{
        0x0000,
        0x007F,
        &GUI_ASCII_8X16_CharInfo[0],
        (void *)0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ASCII_8X16 =
{
        GUI_FONTTYPE_PROP_USER,
        ASCII_8X16_WIDTH * 2,                //XSIZE
        ASCII_8X16_HEIGHT,                  //YSIZE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Y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(void GUI_CONST_STORAGE *)&GUI_ASCII_8X16_PropASC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8*16点阵ASCII粗体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ASCII_BOLD_8X16_CharInfo[1] =
{
        {  ASCII_BOLD_8X16_WIDTH,    ASCII_BOLD_8X16_HEIGHT / 2,  1, (void *)0   },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_PROP GUI_ASCII_BOLD_8X16_PropASC =
{
        0x0000,
        0x007F,
        &GUI_ASCII_BOLD_8X16_CharInfo[0],
        (void *)0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ASCII_BOLD_8X16 =
{
        GUI_FONTTYPE_PROP_USER,
        ASCII_BOLD_8X16_WIDTH * 2,                //XSIZE
        ASCII_BOLD_8X16_HEIGHT,          //YSIZE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Y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(void GUI_CONST_STORAGE *)&GUI_ASCII_BOLD_8X16_PropASC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12*24点阵ASCII标准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ASCII_12X24_CharInfo[1] =
{
        {  ASCII_12X24_WIDTH,    ASCII_12X24_HEIGHT / 2,  2, (void *)0   },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_PROP GUI_ASCII_12X24_PropASC =
{
        0x0000,
        0x007F,
        &GUI_ASCII_12X24_CharInfo[0],
        (void *)0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ASCII_12X24 =
{
        GUI_FONTTYPE_PROP_USER,
        ASCII_12X24_WIDTH * 2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SIZE
        ASCII_12X24_HEIGHT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YSIZE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Y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(void GUI_CONST_STORAGE *)&GUI_ASCII_12X24_PropASC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16*32点阵ASCII标准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ASCII_16X32_CharInfo[1] =
{
        {  ASCII_16X32_WIDTH,    ASCII_16X32_HEIGHT / 2,  2, (void *)0   },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_PROP GUI_ASCII_16X32_PropASC =
{
        0x0000,
        0x007F,
        &GUI_ASCII_16X32_CharInfo[0],
        (void *)0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ASCII_16X32 =
{
        GUI_FONTTYPE_PROP_USER,
        ASCII_16X32_WIDTH * 2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SIZE
        ASCII_16X32_HEIGHT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YSIZE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Y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(void GUI_CONST_STORAGE *)&GUI_ASCII_16X32_PropASC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16*32点阵ASCII粗体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ASCII_BOLD_16X32_CharInfo[1] =
{
        {  ASCII_BOLD_16X32_WIDTH,    ASCII_BOLD_16X32_HEIGHT / 2,  2, (void *)0   },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_PROP GUI_ASCII_BOLD_16X32_PropASC =
{
        0x0000,
        0x007F,
        &GUI_ASCII_BOLD_16X32_CharInfo[0],
        (void *)0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ASCII_BOLD_16X32 =
{
        GUI_FONTTYPE_PROP_USER,
        ASCII_BOLD_16X32_WIDTH * 2,                //XSIZE
        ASCII_BOLD_16X32_HEIGHT,          //YSIZE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Y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(void GUI_CONST_STORAGE *)&GUI_ASCII_BOLD_16X32_PropASC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12*12点阵GB18030汉字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GB18030_12X12_CharInfo[1] =
{
        {  GB18030_12X12_WIDTH,    GB18030_12X12_HEIGHT,  2, (void *)0   },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_PROP GUI_GB18030_12X12_PropASC =
{
        0x0,
        0xFFFF,
        &GUI_GB18030_12X12_CharInfo[0],
        (void *)0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GB18030_12X12 =
{
        GUI_FONTTYPE_PROP_USER,
        GB18030_12X12_WIDTH,                //XSIZE
        GB18030_12X12_HEIGHT,                  //YSIZE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Y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(void GUI_CONST_STORAGE *)&GUI_GB18030_12X12_PropASC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16*16点阵GB18030汉字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GB18030_16X16_CharInfo[1] =
{
        {  GB18030_16X16_WIDTH,    GB18030_16X16_HEIGHT,  2, (void *)0   },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_PROP GUI_GB18030_16X16_PropASC =
{
        0x0,
        0xFFFF,
        &GUI_GB18030_16X16_CharInfo[0],
        (void *)0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GB18030_16X16 =
{
        GUI_FONTTYPE_PROP_USER,
        GB18030_16X16_WIDTH,                //XSIZE
        GB18030_16X16_HEIGHT,                  //YSIZE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Y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(void GUI_CONST_STORAGE *)&GUI_GB18030_16X16_PropASC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结构:24*24点阵GB18030汉字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GB18030_24X24_CharInfo[1] =
{
        {  GB18030_24X24_WIDTH,    GB18030_24X24_HEIGHT,  3, (void *)0   },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_PROP GUI_GB18030_24X24_PropASC =
{
        0x0,
        0xFFFF,
        &GUI_GB18030_24X24_CharInfo[0],
        (void *)0
};

GUI_CONST_STORAGE  GUI_FONT GUI_GB18030_24X24 =
{
        GUI_FONTTYPE_PROP_USER,
        GB18030_24X24_WIDTH,                //XSIZE
        GB18030_24X24_HEIGHT,                  //YSIZE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Y方向放大倍数
        (void GUI_CONST_STORAGE *)&GUI_GB18030_24X24_PropASC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置字体
*说明:在使用字体前,必须先调用此函数
*参数:font:字体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set_font(uint8_t font)
{
        GUI_UC_SetEncodeNone_User();
        Font_Now = font;
//        switch (font)
//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case ASCII_7X8: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ASCII_7X8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case ASCII_BOLD_7X8: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ASCII_BOLD_7X8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case ASCII_6X12: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ASCII_6X12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case ASCII_8X16: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ASCII_8X16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case ASCII_BOLD_8X16: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ASCII_BOLD_8X16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case ASCII_12X24: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ASCII_12X24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case ASCII_16X32: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ASCII_16X32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case ASCII_BOLD_16X32: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ASCII_BOLD_16X32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case GB18030_12X12: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GB18030_12X12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case GB18030_16X16: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GB18030_16X16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case GB18030_24X24: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GB18030_24X24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}
}

楼主:
测试代码:

set_font(ASCII_7X8);
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ASCII_7X8);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CEOL("ASCII_7X8:I am jdh!", 0, 0);

        set_font(ASCII_BOLD_7X8);
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ASCII_BOLD_7X8);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CEOL("ASCII_7X8_BOLD:I am jdh!", 0, 20);

        set_font(ASCII_6X12);
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ASCII_6X12);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CEOL("ASCII_6X12:I am jdh!", 0, 40);

        set_font(ASCII_8X16);
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ASCII_8X16);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CEOL("ASCII_8X16:I am jdh!", 0, 60);

        set_font(ASCII_BOLD_8X16);
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ASCII_BOLD_8X16);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CEOL("ASCII_8X16_BOLD:I am jdh!", 0, 80);

        set_font(ASCII_12X24);
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ASCII_12X24);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CEOL("ASCII_12X24:I am jdh!", 0, 100);

        set_font(ASCII_16X32);
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ASCII_16X32);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CEOL("ASCII_16X32:I am jdh!", 0, 130);

        set_font(ASCII_BOLD_16X32);
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ASCII_BOLD_16X32);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CEOL("ASCII_16X32_BOLD:I am jdh!", 0, 170);

        set_font(GB18030_12X12);
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GB18030_12X12);
        inf_font_asc2gb18030(str,"12X12:我是jdh!");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CEOL(str, 0, 200);

        set_font(GB18030_16X16);
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GB18030_16X16);
        inf_font_asc2gb18030(str,"16X16:我是jdh!");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CEOL(str, 0, 230);

        set_font(GB18030_24X24);
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GB18030_24X24);
        inf_font_asc2gb18030(str,"24X24:我是jdh!");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CEOL(str, 0, 260);

网友A:
请问什么叫做子模啊

网友B:
需要提前进行烧写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