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这个flash,配置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21-10-04):
为什么,有两个?

网友A:
一个是OTP一次性编程flash

网友B:
是不是默认就是两个啊

楼主:
没错,打开例程就是这样的,
不明白,
这样的话,程序下载到哪里了呢?

网友C:
额~~这个关注下~等大神解答

网友D:
512KFlash和1000B一次编程,可以好好看看Flash章节,程序下载到哪里了要看你内存是怎么在Flash里面分的

楼主:
额~~还是不太懂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