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电路分析

楼主(2021-10-04):
大家看一下,图中R23有何作用?如何分析?
在光暗的条件下,有声响,通过C12如何影响U3A的1、2脚电位变化?或者说1、2脚会出现高电平脉冲吗?

楼主:
谢谢King5555,整个电路后半部(光控部分)理解了,电阻串联分压,反相器反相输出控制U3C的9脚;前半部声控部分,当有声音时,信号通过C12后是一种什么形态?是脉冲吗?C12作用是隔直通交吗?这里迷迷糊糊的。

@tyw :与非门用作反相器,高啊
@tyw :说的对,我九十年初用反相器这样用过。
tyw
R23作反馈电阻,使U3A处于放大状态,这是与非门的特殊用法,既然是放大器了,C12当然就是耦合电容了,哈哈

网友A:
配置成线性放大方式了,不过这种应用方式不是很稳定,不同厂家的芯片效果差异可能会比较大

网友B:
与非门配置为放大器模式,对反馈系数比较敏感,必须是cmos器件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