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华大单片机结构体的用法的问题

楼主(2021-10-05):
大家好我是一个大龄菜鸟最近学习华大单片机,这是hc32f030.h头文件里的一个结构类型定义
typedef struct
{
    __IO uint32_t SSN1_SEL                  : 4;
    uint32_t RESERVED4                      :11;
    __IO uint32_t AHB_SEL                   : 1;
} stc_gpio_ctrl2_field_t;
我想配置gpio寄存器总线控制模式为AHB,我该怎么写呢?stc_gpio_ctrl2_field_t.AHB_SEL=1,这样写对吗?请各位老师指正,先谢谢各位了。

楼主:
感谢tyw老师的回复

网友A:
库里面有一条
#define M0P_GPI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M0P_GPIO_TypeDef *)0x40020C00UL)
M0P_GPIO_TypeDef里面使用了你说的结构体定义
应该是MOP_GPIO->CTRL2_f.AHB_SE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库里面有一条
#define M0P_GPI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M0P_GPIO_TypeDef *)0x40020C00UL)
M0P_G ...

谢谢叶师傅的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