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HC32L136K8TA 的SWD口烧录问题,有CCID烧不了芯片???

楼主(2021-10-06):
HC32L136K8TA 的SWD口烧录问题,有CCID烧不了芯片???

网友A(2023-01-31):
CCID应该是用UART模式烧写,不知道你操作是否正确

网友B:
话说CCID是啥东西?

网友C:
正常来说SWD烧录就可以的啊,你把复位接上就行了

网友D:
我还没遇到过CCID的问题,这个能详细说说么

网友E:
可以使用jlink,正常操作烧录应该就能可以了

网友F:
CCID是这芯片的唯一ID么?

网友G:
啥叫有CCID烧不了芯片啊?

网友H:
你用其他仿真器试试呢?

网友I:
我觉得是可以能烧录的啊,换成JLINK或者DAPlink试试

网友J:
华大MCU还是比较简单的,都是arm内核的,好处理

网友K:
你用jlink吧,jlink比较全能了,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