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E230在ADC多通道采集中使用DMA出现数据错位问题

楼主(2021-10-06):
一个小问题记录下,如果有好的方法也请分享下,不胜感激!!!

具体问题:
使用GD32E230C8进行多通道数据采集,根据官方给的例子进行修改的代码运行后出现DMA数据错位问题。

我的解决方法:
经过测试,发现是使用了校准功能 adc_calibration_enable() 时候就会出现错位,经过测试提供如下两种方法:(1)不使用校准功能;(2)需要在配置ADC时候先使用adc_deinit() 或 adc_disable() 复位下再开始配置,这样开启校准功能也没有问题;

网友A:
这样搞得有点麻烦了

网友B:
GD32E230抗干扰能力不行,如果有强电互感器什么的,建议别用。如果只是平常的商业级的使用,可以没问题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GD32E230抗干扰能力不行,如果有强电互感器什么的,建议别用。如果只是平常的商业级的使用,可以没问题。 ...

国产的32系列现在牛.逼上天了,自以为性能超过STM32,价格都远超STM32,当初咱是觉得国产32的性价比高,把部分8位机改GD32,现在看看,还是先换回吧,价格相差太悬殊了。实事求是讲,可靠性跟STM32比,还是需待提高。

不不不,这是这一款而已,这一款后面他们说是比较老的设计,抗干扰不行。有强电什么的别用这一款。

网友D:
学习了,现在芯片都比较贵。还是先学习理论。

网友E:
错位?怎么会错位呢?不理解,楼主的代码发出来看看咋回事。

网友F:
我当时遇到过,通道和对应的采集数据对不上,后来慢慢改通道顺序,倒是对上了,可是和预计的不一样。一直跑下来,没遇到问题倒是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