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15] AT32串口空闲中断接收数据

楼主(2021-10-07):
请教一下,AT32有串口空闲中断接收数据的例子吗

网友A:
你可以看看官方的BSP,里面应该有可供参考的例程

网友B:
串口空闲中断接受数据?你是想用空闲中断发送数据吧

网友C:
串口空闲中断的时候,接收的数据准确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看看官方的BSP,里面应该有可供参考的例程

嗯,我参考改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串口空闲中断接受数据?你是想用空闲中断发送数据吧

空闲中断加dma 接收不定长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串口空闲中断的时候,接收的数据准确吗?

空闲中断加dma 接收不定长数据,可以的

网友D:
STM32的某些型号支持接收超时中断,我用过。这个空闲中断还没尝试过。

网友E:
楼主,空闲中断+dma接收搞好没有啊?能否分享一下配置方法?

网友F(2021-11-07):
官方的BSP包有例程的

网友G:
接收数据,应该是串口非空中断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,空闲中断+dma接收搞好没有啊?能否分享一下配置方法?

可以搜一下stm32的,库基本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