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全新]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

楼主(2021-10-07):
类型        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
型号        FP-68WA,FP-85WA,FP-102WA
品牌        跃鑫
功率        12w~25w
风量        680~1020m³/h
额定供冷量        3.6kw~5.4kw
额定供热量        3.6kw~8.1kw
出风静压        12pa~50pa跃鑫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优势:
1、超薄机身,型号PF-68/85/102WA,机身厚度均为188CM,减少吊顶空间,增加室内活动区域的空间。
2、高效集水头 ,合理的气流设计,搭配高密度翅片表冷器,翅片间距1.25MM、五进五出水路,直径7mm纯铜管,大大提高换热效率,使屋内温度迅速达到人体舒适感要求。
3、静音处理,ABS风轮,抗腐蚀,抗风化,适用寿命长。合理的气流设计,在配以常州利文电机,机器运行噪音低。
4、机械胀管工艺,牺牲铜管长度,扩开铜管与铝箔紧密结合,相比于一些厂家的水涨管,铜管壁厚要厚许多。水涨工艺就像吹气球一样,越涨越薄。
5、升级接水盘,a.告别传统模压工艺,采用整体灌注磨具,流水口直接铸进接水盘,一次成型,无焊接口,喷漆不均匀等现象。高密度泡沫轻巧,不腐蚀,不变形,还能更好的做好保温效果。b.传统水盘在湿度较大的区域(如洗澡间)会影响其适用寿命。而188型超薄风盘采用的接水盘完全可以忽略这个问题。
6、集成回风箱,集风机盘管和回风箱于一体,默认回风方式为后回风。也可根据实际安装情况,自行改为下回风方式。回风箱的好处是风机处可直接连接风布,吸收吊顶下的混合空气,不用对吊顶内部进行加热/冷却,提高换热利用率。
7、加厚保温层,a.为防止制冷时冷凝水的产生和制热时的保温效果,188型超薄风盘在保温上拥有特别大的优势。b.在机器内部水冷段粘贴3mm厚橡塑保温层,机器外部粘贴EVA材质的保温层。C.EVA材质具有优良的耐水性、耐腐性、隔热性,而且重量较轻,还能起到防震/缓冲降噪的作用。
8、可选配添加排水泵,机器内部增加排水泵有三个好处:a.提高排水的通畅性,防止房屋泡顶。没有排水泵只能依靠自然排水,如果排水管坡度并没有找好的话,容易造成排水不干净或者排水不畅,甚至出现冷凝水倒流的现象,出现泡顶。b.消除冷凝水积压,防止二次污染。如果冷凝水不能干净的排出,就会在水盘内积压,由于屋内始终存在灰尘,这样会对水盘的积水造成污染,时间长会变质发霉。吹到室内会对空气造成污染。c.再次提升吊顶高度,防止空间压抑。如果采用自然排水,冷凝水管会低于机器,吊顶空间会进一步缩小。如果用排水泵,冷凝水管可以不用低于机器,与机器保持水平就行,减小管道所占用的立体空间。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工作原理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产品结构及材质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产品外形参数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产品配置参数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产品详细参数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产品实验项目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产品优势:超薄机身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产品优势:高效集水头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产品优势:静音处理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产品优势:机械胀管工艺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产品优势:升级脱水盘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产品优势:集成回风箱
加厚保温层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产品优势:可选配添加排水泵
自然排水机器与添加排水泵机器吊顶空间对比图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产品应用范围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安装图示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管道图示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电气接线图示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安装注意事项
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使用方法、维护说明

产品关键词: 风机盘管 卧式暗装风机盘管 超薄卧式暗装风机盘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