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DSP输出的方波怎么升压

楼主(2021-10-07):
请问各位高手,DSP输出的方波,如何将3.3V转成12V

我要的12V的方波,频率可变,在50HZ到10MHZ

那位高手指点下,怎么进行电平转换,我是新手,用什么芯片

网友A:
继电器,光耦等隔离器件都可以的。

网友B:
10M的话很难找到了吧,没用过这么高的。

网友C:
看看有没有高速的电平转换器

网友D:
如果功率不大找高频的三极管,大一点儿的话找MOS管。

网友E:
光耦能到10M的也不多吧,找找也许有
关键是看你要干嘛。不能只看电平!

网友F:
50 到10M,继电器肯定不行,高频开关管2n2219就完事儿了,fmax = 100M。

网友G:
建议使用放大器实现波形放大。

网友H:
最简单就是继电器供电的

网友I:
12V的转换芯片没有使用过。

网友J:
现在的一般比较器使用12v供电。

网友K:
或者使用光耦实现隔离转换。

网友L:
升压电路只能是放大器了。

网友M:
可以使用隔离芯片作为驱动试试。

网友N:
还真是没有搞过这个

网友O:
用放大器可以不

网友P:
貌似 可以使用光耦

网友Q:
为什么要升压呢

网友R:
用放大器感觉比较好

网友S:
用跟随器好使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