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直接赋值么

楼主(2021-10-07):
*W=*W&0x0404;
W代表某寄存器。
寄存器不是可以直接赋值的吗?

网友A:
不是很明白,猜想大概是想保留某些位吧

网友B:
按位与,按位或操作不是和寄存器原来的值有关吗?

网友C:
直接赋值对位操作起来就比较麻烦,不如这样可以封装,更直观明了。

网友D:
运算之后寄存器的值不是不确定了吗,怎么能算初始化呢?

网友E:
有些寄存器,写0不影响,写1是清0。。

网友F:
该在初始化的时候不止做了这些,你看看他的头文件是不是对他赋了值

网友G:
若其他地方改了寄存器(典型是volatile)的值,此处又改会有冲突,所以清零用与,置位用或。。

网友H:
应该是位清零操作
不过楼主的例子不典型,常见的是这种
*W=*W&0xFFFD;#bit1位清零

网友I:
可以直接对寄存器赋值。。

网友J:
这个就是定义的地址吧。

网友K:
楼主查看一下W的宏定义看看

网友L:
W应该是寄存器的地址。是不是定义的地址有问题呢

网友M:
有些寄存器可以

网友N:
不是所有的寄存器都可以这样操作的

网友O:
需要确定是不是可以这样做

网友P:
楼主  有的寄存器是不可以的

网友Q:
看看是不是可以写入的

网友R:
跟寄存器种类有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