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带上负载之后交流量就上升

楼主(2021-10-07):
有人有没有做过5v电源、请教个问题:输出的是直流5v,经过滤波之后会残留0.020v的交流量、、可是为什么带上负载之后这个交流量就上升到1v左右了呢?

网友A:
电源输出稳压不好  可能是开关电源     纹波是少不了的

网友B:
滤波不可能很干净    负载时感性或容性  都会带来冲击 灌电流等

网友C:
这个滤波电路的问题吧

网友D:
你的意思信号被放大了!!?

网友E:
会不会是电源芯片有问题呢?

网友F:
你的电源是怎么设计的?

网友G:
看看你设计的电源电路。。。

网友H:
不可能是外界干扰造成的吧。。

网友I:
如果不做滤波,波纹信号能够有多大呢

网友J:
功率不能够满足要求的吧

网友K:
需要描述清楚一些  先将两者分开分析  然后和一起。。。

网友L:
是不是信号有共振了?

网友M:
电源的话,纹波可以按满载和半栽来衡量
带载不同,纹波是不一样的

网友N:
应该是电源电路不好

网友O:
是怎么性质的负载呢

网友P:
跟带载的种类有关系

网友Q:
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滤波啊

网友R:
感觉很复杂啊

网友S:
没有观察这么细致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