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二阶SK低通滤波器的疑问

楼主(2021-10-07):
如下图,二阶SK低通滤波器,仿真的截止频率为14.5kHz。而根据图片公式f0=1/(2*pi√R1*R2*C1*C2)计算得出的截止频率f0=18.38khz。问题出在哪里呢?谢谢各位大佬。

网友A:
看了下opa380的datasheet,这个就不是这种用途的。换个运放吧

网友B:
看运放的BW和SR
估计和这个有关

网友C:
2阶滤波器f0频率的 幅度值是DC值的 Q倍数。
意思是仅当Q设计为0.707时,你的f0才是-3db频率。
你这电路Q大约=0.577,所以在频率f0=1.838k 处你的的幅度下降大约为  20*log(0.577)=-4.8 dB左右才对。所以你这电路 -3dB频率比f0频率低是正常的……

只有一阶低通,f0才一直是-3dB频率,  二阶不一样,你把S=jw0 ,到二阶归一化通式 看看幅值就懂了,不要死记硬背一阶的结论去套二阶,张冠李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