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类陀螺

楼主(2021-10-07):
上下颠倒

@LED2013 :看似一般,但它转着转着会翻过来的,自己没玩过,或者连人家玩也没见过?
这种是一般的?

楼主:
左右逆转

没感觉有啥意义

楼主:
指尖陀螺,也算是另类陀螺,陀螺转起来有惯性,你扳它,它会跟你较劲,
但是,两叶的,你扳它,它给你的不是一般的抵触感,而是摇摆式的挣扎,就象揑着一尾活鱼那样,
有好事者为此研究,框架陀螺的转子如果改为两叶,抗倒伏的能力会如何。

看视频旋转才有直观感

网友A:
挺新鲜的

网友B:
我记得以前有个玩具,是可以在一根线上站稳转的陀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记得以前有个玩具,是可以在一根线上站稳转的陀螺

是这个吗?

网友制作的

@LED2013 :在百度贴吧中,有个【力学新生】吧,吧主正是探讨两质点陀螺问题的积极分子。
@LED2013 :发动了,斜着摆放,上图那个可以晃得久,下图那种就没那么硬气了。
现在的人确实蛮聪明,真会玩

楼主:
指尖陀螺,两叶的。

网友C:
我以为是电子陀螺仪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以为是电子陀螺仪

电子陀螺仪除了旋转,还有震动式的,在手机中就用上了,不过,关于电子陀螺仪的事情不打算在本贴谈论就是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是这个吗?

网友制作的

陀螺仪需在动荡中稳住自身,一个框子是不够的,
腕力球,是用来玩的,其结构倒是跟陀螺仪结构相似。

楼主:
这东东,看着象燃汽轮机的转子,
既然要让它横着转,就只能磁浮了。

网友D:
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悬浮的,不需要我关注,自己就变得很奥妙

楼主:
这是机械钟的摆砣,不是陀螺,
别看它只有分币大小,你使劲一捻可转它十分八分钟,
那些齿轮却连三十秒都撑不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悬浮的,不需要我关注,自己就变得很奥妙

阁下说的是不是这种?

楼上那种,不浮就得竖着转,但转不稳,几下就倒了。

楼主:
指尖陀螺称之为掌上飞轮,也许更合适,
自身重量轻,转得久,是对飞轮的要求,这样的布局就合理了。

楼主:
普通陀螺,也有奇形怪状的,也有以机械发动的,
战斗陀螺,材质是塑料加金属,需自行组装(那当然以可拆卸与混搭),
战斗陀螺不拿去战斗,完全可作普通陀螺来玩,战斗陀螺的结构近似飞轮,理应比普通陀螺耐转才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