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这个什么原因

楼主(2021-10-07):
gmake: *** [driverlib/5xx_6xx/wdt.obj] Error 1
gmake: Target `all'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

网友A:
不知道,是不是选择的芯片不对?

网友B:
代码可能有错误    或者文档丢失 吧

网友C:
你重新安装编译软件试一下

网友D:
是不是软件没有设置正确,才导致出现没有.out文件的情况

网友E:
gmake是什么编译器?楼主看看

网友F:
双击错误,要看看指向哪里

网友G:
这个错误是什么看不到。。

网友H:
这个是什么编译器的报错?

网友I:
重新检查一下代码把

网友J:
你这个报错信息是不是没贴全,上面应该有具体的报错信息,只给最后的提示看不出问题的

网友K:
这个是什么软件报错啊

网友L:
貌似是没有识别芯片

网友M:
这个问题有点片面

网友N:
每次都是这个错误吗

网友O:
报错信息不全

网友P:
目标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