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输出频率13.56Mhz

楼主(2021-10-07):
如何通过单片机的引脚输出13.56Mhz的?主要作用是想实现MF1卡检测功能,在平常无卡时低功耗待机每秒检测2次,有卡来到时可以通过mcu检测到卡片到来,然后启动射频芯片RC531或TRF7960读取卡号,实现读写卡功能

网友A:
平时整个电路功耗要求低于100uA。

网友B:
你如何让他输出比他时钟还大的频率值呢?

网友C:
TAL2上接一个13.56MHz的晶振。
主时钟选择XTAL2
即MCLK=13.56MHz
再让SMCLK=MCLK

网友D:
P2.1或P1.4设置为第二功能脚。即时钟输出脚。
就可以在P2.1或P1.4脚得到13.56MHz频率

网友E:
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得到13.56MHz的时钟信号,可以用其他方法实现。。

网友F:
可以在XT2上接13.56MHz的晶振,这个速度也不慢了。

网友G:
这个正常都是12Mhz的频率吧。

网友H:
只能通过其他的震荡电路实现。

网友I:
PLL无法输出。使用RC震荡电路。

网友J:
推荐FPGA可以分频和倍频实现。

网友K:
这种频率无法产生的。
只能通过RC电路实现。

网友L:
使用13.56MHz的射频线圈。

网友M:
采用2.4GHz频率的射频卡能够较好。。

网友N:
正常的电路无法产生这样的信号。

网友O:
RFID 读写卡工作频率范围为 10~15MHz,通常工作选用的频率为 13.56MHz。

网友P:
13.56MHz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基准频率

网友Q:
为什么需要单片机产生这个频率?

网友R:
这个频率会不会有些高啊

网友S:
速度有些快了

网友T:
应该在正常频率范围内

网友U:
有多少基准频率呢

网友V:
目前功耗是多少啊

网友W:
如何进行定制这种基准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