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if不行while可以

楼主(2021-10-07):
uchar flag,a;
void main()
{
TMOD=0X20;
TH1=0Xfd;
TL1=0Xfd;
TR1=1;
EA=1;
REN=1;
SM0=0;
SM1=1;
ES=1;
while(1)
{
  if(flag==1)
  {

   ES=0;
   flag=0;
   SBUF=a;

// if(TI==1)
  while(!TI);
//  {
    TI=0;
    ES=1;
//    }

  }

}
}
void int4() interrupt 4
{
RI=0;
flag=1;
a=SBUF;

}

网友A:
if是检测当前点,while是反复检测

网友B:
按理说发完数据完TI自动被置1,肯定能检测到.

网友C:
原先的程序加了ET1=1;(开定时器1中断),不管延时多久都不行,后来我不要ET1=1

网友D:
可是延时设得太短一样也不行.所以就以为是if语句出问题.

网友E:
while用于循环语句,而if用于判断和分支语句。

网友E:
往往从架构或设计上进行优化来提升处理能力

网友F:
记住,这个while是死循环的。

网友G:
if不行while是什么意思呢 ??

网友H:
这个51单片机的程序吧 。。

网友I:
建议找基础书籍看一遍 。。

网友J:
里面只能写死循环才可以的。

网友K:
这个肯定是代码实现的问题。

网友L:
if只是判断了一次,while是一直再判断,直到不满足while的条件才会退出

网友M:
代码中的语法问题

网友N:
这种搭配不好

网友O:
是不是死循环啦

网友P:
我觉得可以这样写

网友Q:
因为wile有可能会死循环

网友R:
当然了 语法问题啊

网友S:
if和wihle的循环次数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