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三相电流都不同

楼主(2021-10-07):
三相四线(无零线,有地线)系统,有可能三相电流都不同吗?一直以为是应该一样的,可是今天遇到了一个让我不解的现象。。

网友A:
一般三相电流相差不大,差的比较多的话会出问题。

网友B:
你的三项系统是三角接法还是星形接法

网友C:
三相三,三相四都不一定一样,你找本书看看吧。

网友D:
三相四三相电流不但不一样,就是电流间夹角也不一定一样,三相间电压夹角是120度不变。

网友E:
是的 三相三的A、C相电流和B、C相电流也不一定一样,但UAB、UBC、UCA间夹角一样。

网友F:
三相不平衡,很正常的现象。。

网友G:
负载不平衡的话,当然电流就会不一样。

网友H:
总的矢量和还是为零(自己去画三角形),否则就是漏电了。。

网友I:
短路2条线后,第三条线上有电流?

网友J:
有可能会不一样  看你负载的情况。。

网友K:
你的是交流感应电机,
这种电机一般引出 6根线,分别对应三个线圈;
三相不平衡 肯定是 你的线接的有问题,。。

网友L:
电流间夹角也不一定一样,三相间电压夹角是120度不变

网友M:
是的 总的矢量和应该为零的

网友N:
一般来说不会差多少的

网友O:
是相位差的多吗

网友P:
矢量之和应该为0的

网友Q:
三相不平衡了吧

网友R:
是不是负载不平衡引起的呢

网友S:
是的  不平衡电流会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