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晶振问题

楼主(2021-10-07):
在DSP程序烧进烧写的过程中,程序烧写进去后但不能运行的原因,这很可能是晶振电路的问题,仿真时不用板上的晶振,而是由JTAG接口提供,实际下载时得用示波器测一下,下载不能正常运行检查晶振及复位电路。。。

网友A:
程序不能运行很可能就是晶振坏了的原因

网友B:
这个没试验过   不知道系统没有时钟   靠JTAG上的TCK是否可以完成下载。。。

网友C:
关于晶振的问题,的却需要仔细的,导致程序不能仿真下载了就麻烦了。。

网友D:
这个还是用一个新的晶振比较一下吧。。

网友E:
这个就需要一点一点的排除吧。。

网友F:
这个就是结合示波器的联合调试的。。

网友G:
示波器测量的信号怎么样?

网友H:
也有可能配置的问题吧。

网友I:
使用示波器测量晶振信号试试。

网友J:
单片机和DSP不同吧。

网友K:
看看你的硬件电路是怎么设计的。。

网友L:
你检查电源了吗?示波器测量了?

网友M:
能够下载应该没有问题。

网友N:
软件设计的没有问题吗?使用的是什么晶振?

网友O:
可能是内部的晶振信号太弱。

网友P:
有源晶振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的。。

网友Q:
如果硬件电路,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l了。

网友R:
烧写器用什么型号的啊

网友S:
如何加强晶振信号呢

网友T:
用有源晶振好了

网友U:
用示波器会不会引入干扰

网友V:
有时候晶振的质量确实是不过关

网友W:
晶振出问题的概率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