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DSP设计最难的地方是啥啊

楼主(2021-10-07):
DSP设计最难的地方是啥?

网友A:
是画电路板还是编程序呢?

网友B:
对RTOS的把握比较难,这和之前的单片机裸奔程序比较起来更难理解。

网友C:
没有老师,没有好文档,需要摸索大量时间。

网友D:
按理说,一个外设只要按照手册正确使用就可以了,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,每前进一步都要花费太多时间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按理说,一个外设只要按照手册正确使用就可以了,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,每前进一步都要花费太多时间 ...

这是妨碍工期的最主要原因,也是阻碍DSP推广应用的最大障碍。

网友F:
根据项目要求做好规划,写好方案之后其他的就一步一步的来呗。

网友G:
个人觉得DSP最难的是编程,还得好好学习,学无止境

网友H:
算法这块是比较难,算法学得好,钱途无量啊。

网友I:
dsp最难得地方还是软件,好多公司,都是在软件上折了。

网友J:
应该是编程,硬件现在很通用化了。。

网友K:
sp硬件问题不大   主要是软件算法   如何将dsp性能提高  主要靠算法。。

网友L:
最难的地方是面对应用去实现功能,我想这才是最重要也最难的吧?!

网友M:
这个使用的是什么晶振呢?

网友N:
如果是单核的还好点,要是双核davinci或omap那就更麻烦了

网友O:
一般选择处理速度不要过高,速度高的DSP,系统实现也较困难。

网友P:
电路设计时都会遇到DSP电源和时钟的处理、I/O引脚的逻辑电平兼容、外围扩展电路时序、多余引脚的处理等问题....

网友Q:
感觉画电路板就不容易

网友R:
最难就是入门了

网友S:
最难得额地方是有时候理解不了他的算法

网友T:
要注意处理好时钟

网友U:
还没有用过纯正的dsp啊

网友V:
最难的地方就是算法了

网友W:
最难的是没有芯片!还有芯片有许多严重的缺陷!

网友X:
DSP的话,我理解还是编程比较复杂

网友Y:
DSP硬件也不需要怎么设计啊

网友Z:
感觉DSP电路方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,但是编程却比较麻烦

网友AA:
之前玩过DSP,开发需要CCS,然后仿真器挺贵的

网友AB:
DSP感觉算法比较重要,比较难

网友AC:
DSP基本上就是算法比较难,因为它需要做数据处理

网友AD:
电路方面估计有难点,但是注意一下就好了

网友AE:
难点我觉得是算法,比较难懂

网友AF:
最难的就是算法了,毕竟DSP是做数据处理的

网友AG:
其实DSP也不是太难 哈哈哈

网友AH:
DSP的难点当然是算法了,数据处理方面的算法

网友AI:
DSP硬件方面估计挺难,抗干扰方面肯定没有MCU强

网友AJ:
之前接触过带DSP的MCU,挺难搞,开发环境搭建都不容易

网友AK:
DSP最难的我觉得是思路,开发的思路

网友AL:
DSP我觉得都难,之前上学那阵儿,写个点灯都费劲

网友AM:
DSP挺复杂的,如果真要想学,先搞搞C语言吧,非常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