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计算问题

楼主(2021-10-08):
如图,这是实际测到的值,这个是怎么用公司推算出来?输入是2V,为什么C点电压会是1.333V??

网友A:
基本的电阻分压:(运放的虚短、虚断)
A点是2V的分压,1K与1M的分压,近似就是2V;
B点电压 = A点电压,是2V
C点是2V的分压(2个1K并联,与1K串联的分压)是1.333V;
B点是C点/D点的分压(都是1K),所以D点是2.667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基本的电阻分压:(运放的虚短、虚断)
A点是2V的分压,1K与1M的分压,近似就是2V;
B点电压 = A点电压,是 ...

图片有更新 元件位号,请问C点所说的两个并联电阻 是哪两个电阻并联,串联电阻又是哪个?B点的分压电阻又是怎么分的?

网友B:
虚短和欧姆定律的知识分析一下。

网友C:
如果不防真,能否直接推算出各点电压?假定工作在线性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