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GPIO输出驱动能力的定义不同

楼主(2021-10-08):
应用笔记中提到如下:

GPIO在实际使用中,并未发现差别,
请问,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那种情况下,使用的时候,需要注意什么?

网友A:
额~~这个是不是要恰好用到临界的时候,才会体现出来

网友B:
驱动能力不同,即最大输出驱动电流不同。HK32F03x的每个档次的驱动能力不一样,这是分档次设计的初衷,相对来说更严谨。因为在50MHz时都是相同的,所以实际在使用过程中不会有太大区别。

网友C:
这个倒是还没仔细研究过,一般都是用的最高主频,也没啥不一样

网友D:
这块都没仔细看过,一般就上下拉输出或者推挽输出

网友E:
感觉HK与S**T相比,还是差一些,如果能超越就更好了

网友F:
使用看功耗吧,再根据实际选择

网友G:
可以看看Rio代表的是啥,然后就知道区别了

网友H:
如果不是特殊用法,估计都没啥区别

网友I:
基本上选最优最高的就行了

网友J:
用这么久了,一般都是50M的速度

网友K:
就选择50M 就行了,基本上也不会有啥别的选择

网友L:
是不是对低功耗方面。就有要求IO输出能力了

网友M:
我觉得输出弱的话,就要靠外部拉动,但是主芯片可以做其他的,不会超功耗,所以有分档情况吧

网友N:
请教楼主,Rio是啥意思?

网友O:
之前一直是选用的50M的,别的也没试过

网友P:
也没选择过呀,都是选择用的50M 哈哈哈哈

网友Q:
我也想知道到底有啥区别 好奇

网友R:
一般都是选择50M 最优输出吧

网友S:
感觉区别不大,从设计的角度讲,稍微严谨一些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