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息] STM8L151C8T6 外部GPIO中断无法进入

楼主(2021-10-08):
STM8L151C8T6 单片机,设置PA7为外部中断输入。无法触发中断。
#define Water_detect_Port                GPIOA
#define Water_detect_Pin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7

        GPIO_Init(Water_detect_Port,Water_detect_Pin,GPIO_Mode_In_FL_No_IT );
        EXti_SetPinSensitivity(EXTI_Pin_7,EXTI_trigger_Falling);
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IT_Pin7);

INTERRUPT_HANDLER(EXTI7_IRQHandler, 15)
{
    /*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,
   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.
    */

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Water_detect_Port,Water_detect_Pin)==RESET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water_alarm!=module_water_data.status)&&(module_water_data.water_enable_status!=DISABLE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水浸报警触发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ule_water_data.cmd=water_alar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当前未执行报警程序,且PA7检测到被拉低,则开始报警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Water_detect_Port,Water_detect_Pin,GPIO_Mode_In_FL_No_IT );
        }
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IT_Pin7);

}

设置后无法进入EXTI7中断内。
        asm("sim");    //关总中断
        halInit();
        asm("rim");    //开总中断

在初始货前关总中断,初始化后开总中断,无效。
请问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考虑?
EXTI7

网友A:
中断优先级,中断的模式,还有初始化的一些时钟、IO配置等等

网友B:
其他中断可以进入吗

网友C:
开启中断使能了吗

网友D:
难道还有其他中断产生?

网友E:
开启io的中断了米有

网友F:
每个io都不能进入吗

网友G:
优先级啊 使能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