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关于stm32f1系列固件库中DMA_GetITStatus函数和DMA_GetFlagStatus函数的区别?

楼主(2021-10-08):
如题
可以看出来这两个函数都是操作的同一个寄存器,那是不是可以理解DMA_GetiTStatus函数使用的中断法,而DMA_GetFlagStatus函数使用的是查询法呢。如果要使用DMA_GetITStatus函数的话,要先配置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。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,有没有大神来指点一下

网友A:
看不出来 有什么区别

网友B:
没有用过这两个函数啊

网友C:
控制器如何嵌套呢请问

网友D:
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

网友E:
EXTI_GetFlagStatus 只是纯粹读取中断标志位的状态,但是不一定会响应中断(EXT_IMR 寄存器对该中断进行屏蔽);而 EXTI_GetITStatus 除了读取中断标志位,还查看 EXT_IMR 寄存器是否对该中断进行屏蔽,在中断挂起 & 没有屏蔽的情况下就会响应中断。

网友F:
看来功能不一样

网友G:
恩  这下我也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