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07]
这是配置时钟,还是GPIO

楼主(2021-10-08):
/**
  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47401]@brief[/url]  Config Clock Out Function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MCO_Config(void)
{
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;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s = GPIO_Pins_8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axSpeed = GPIO_MaxSpeed_50MHz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PA8输出PLL/4*/
  RCC_CLKOUTConfig(RCC_CLKOUT_PLL_Div4, RCC_MCOPRE_1);
}
这个函数,
MCO是什么意思?
感觉是在配置GPIO,怎么函数功能是Config Clock Out Function.

网友A(点评):
MCO的意思是main clock out,即PA8脚输出相关时钟用于调试。

网友:
GPIO_Mode_AF_PP  IO复用,用于输出内部时钟

网友B:
一般应该不会用吧,只是为了让你测试了解,有这个功能

网友C:
这是配置IO输出时钟功能

楼主:
就是传说中的,把系统时钟输出来呗

网友D:
这配置时钟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