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息] STM32如何控制ESP8266呢?

楼主(2021-10-08):
ESP8266是深圳安信可(Ai-thinker)公司开发的一系列基于乐鑫ESP8266EX芯片的超低功耗的UART-WiFi模块的模组。ESP8266EX芯片作为一款WiFi芯片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只要需要使用无线网络环境的都可以应用它。

ESP8266简单来说就是可以通过WiFi实现数据交互。比如:物联网、智能插座、智能家居、智能家电可穿戴电子产品、WiFi定位、WiFi探针、WiFi彩灯等等。掌握ESP8266的使用可以实现真正的万物物联,只有你想不到的,没有你做不到的。

当然,虽然目前市面上没有看到智能产品的广泛应用,但是不要慌,总有一天会实现的,而我们就是实现这个路途的奠基石。

一、ESP8266是什么?
ESP8266是安信可(Ai-thinker)公司采用乐鑫ESP8266芯片开发的一系列WIFI模块。

二、ESP8266能做什么?
ESP8266可以通过WIFI实现服务器与客户端的通信
1.将客户端发来的数据转发到串口;
2.将串口数据转发给客户端。

三、控制ESP8266的AT指令
使用ESP8266之前需要向ESP8266之中烧录AT固件,然后采用AT指令去设置ESP8266的工作模式以及数据收发。
ESP8266有运行模式、下载模式与测试模式三种,烧录AT固件前需要把ESP8266的G0(GPIO0)引脚接到GND,断电复位后即进入下载模式,接下来使用WIFI固件烧写工具ESP_DOWNLOAD_TOOL_v2.4.exe烧写AT固件Ai-Thinker_.bin。烧写完成后断开G0与GND之间的连接并断电复位,发送AT\r\n到ESP8266有回复OK即视为烧写成功。

四、STM32如何控制ESP8266
STM32是通过串口向ESP8266发送AT指令达到控制ESP8266工作的目的。
1.正确连接STM32与ESP8266之间的线路。ESP8266一般有4个端口,分别是VCC、GND、TX、RX,其VCC与GND分别与STM32的VCC、GND进行连接,TX与RX是串口的发送与接收端口,分别与STM32串口的RX与TX连接。
2.正确打开STM32的串口外设,串口波特率设置为115200。这一部分需要有一定的STM32开发基础,若不理解请继续加深对STM32之串口部分的学习。
3.完成了前两个步骤即可根据AT指令实现STM32对ESP8266的控制。AT指令集可阅读4a-esp8266_at_instruction_set_cn.pdf,通过STM32对ESP8266的实际开发可以参考ESP8266系列入门教程.pdf、4b-esp8266_at_command_examples_cn.pdf两个文档。
4.STM32控制ESP8266图示如下:

网友A:
个人认为更方便的是把8266变为串口透传模式,只负责将STM32的usart的数据转发到网络便可,这样可以适配任何MCU

网友B:
这个只是跟着原子的 教程连过机智云,连其他的云,就不会了~~~~

网友C:
就是串口通信的应用,具体的指令还是需要根据模块内部的指令去收发消息

网友D:
参考原子的教程,你会有收获。

网友E:
使用at指令最通用了

网友F:
还需要看具体的指令格式

网友G:
难道这个不是通用的啊

网友H:
我理解的at指令是通用的

网友I:
没用过这个芯片啊

网友J:
这个使用的多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