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你们用的是开发板,还是自己的板子换成HK的片子

楼主(2021-10-08):
貌似也不太需要开发板,找个ST的板子,直接换上,至少可以测试。
不知道,你们怎么用的

网友A(点评):
做HK的开发,还是要参考HK的数据手册、用户手册,因为HK的比ST多了几个寄存器,可以说是HK向下兼容ST的同型号MCU。用ST的手册做为航顺MCU的补充资料,还是大大地可以的! https://ifxz.lanzoui.com/irZ3Jj6vg7e

网友B:
自己的板子,
是因为需要替代,才尝试航顺,效果还可以,比预想的好很多

网友C(2021-11-09):
都可以吧,看需求了

网友D:
验证好的板子可以自己开发的。

网友E:
你需要验证哪个芯片呢

网友F:
芯片都是兼容的。

网友G:
找个兼容的开发板换上就可以了。

网友H:
ST的哪款板子呢

网友I:
开发板吧,这个不用自己去设计了。

网友J:
换成HK的片子?

网友K:
板子需要自己画的,开发板不能满足要求 的。

网友L:
复杂的电路板吗

网友:
找个兼容性好的开发板解决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