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低功耗的mcu,是采用电池供电么?

楼主(2021-10-08):
电池容量,和工作时长,如何进行理论计算呢?

就是客户问,可以保证多长的可靠工作时长,
怎么给出一个有理有据的答复,而不是差不多xx小时,XX天

网友A:
大概算法就是电池的容量除以耗电量,比如电池是1000maH,你产品的平均电流是10ma,那么理想情况就是1000/10=100个小时

网友B:
MCU工作时间+睡眠时间
例如:一天24小时,MCU工作10分钟,电流按10ma,睡眠23时50分按1ua,一天总耗电量=(1/6)*10maH+23*0.001maH+(5/6)*0.001maH=1.67maH
如果电池是1000maH,取80%即800maH,可以工作800/1.67=479天。
即只考虑MCU工作耗电即可,睡眠耗电可以忽略。

网友C:
上面解答的都很详细啊~~

网友D:
这个可不一定

网友E:
看应用场合啦

网友F:
一般来说低功耗的 用电池的多

网友G:
最主要是要知道自己任何时候的功耗

网友H:
考虑电池供电的话 睡眠耗电不可忽略

网友I:
这额还是很好计算的

网友J:
电池或者法拉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