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
普通AD和差分AD的区别是什么

楼主(2021-10-08):
该如何选用这两种AD呢?
普通的AD经常用,基本没什么问题

差分AD没用过,挺别人老哔哔~咱也不敢吱声问啊,我也没看出有多大的优势

网友A:
三点优势:抗干扰强,有效抑制EMI,时序定位精准,一般最看重第一点抗干扰,对共模噪声的抗性很高,没被干扰过使用单端和差分没多大区别,如果被干扰过就懂差分的好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点优势:抗干扰强,有效抑制EMI,时序定位精准,一般最看重第一点抗干扰,对共模噪声的抗性很高,没被干 ...

没被干扰过,
而且,差分的AD电路设计也是多姿多彩,

网友B:
我理解的是不是就是参考电平不一样?

网友C:
差分的抗干扰能力强

网友D:
我觉得 要求不高的话 用普通的就行了

网友E:
为什么差分的时序定位准呢

网友F:
要求不好的话 都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