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2596发热怎么办,求解

楼主(2021-10-08):
做了个24转12电源,lm2596,低载还行,0.9A开始发热,1.2A比较烫手了,电压也下降到10V 。
TO263封装,

网友A:
(1)用功率更大、质量更好的密封电感L1,并且,电感量减小到47uH;
(2)提高C1、C2电容耐压,用ESR更小的电解电容;C1、C2分别并联一个0.1uF高品质CBB电容。

我把淘宝那个电感扔了,换了个好点的,虽然还是热,但不降压了,
@huarana :我只需要1.5A就好了
虽然,但是实际上用2596做到1A以上的话发热是正常的。毕竟效率在那摆着呢。 要想发热小 换个效率更高的方案。

楼主:
输出受这个续流影响吗?原理图是5822,我买了个发现体积太大了,就换成5819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输出受这个续流影响吗?原理图是5822,

会受这个续流二极管的影响。为了增加输出电流,续流二极管1N5819(1A)改为1N5822(3A)更好。

换上5822实测了,2596无改善,只是原来5819有点热,现在5822不热

网友B:
加大与散热焊盘连接的铜箔面积,在焊盘上打N个过孔,连接到背面,用大面积开窗铜箔散热。

网友C:
发个实物图来看看?

图片添加了

网友C:
估计你散热不太好,铜皮不大,没加散热片,过热 降额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会受这个续流二极管的影响。为了增加输出电流,续流二极管1N5819(1A)改为1N5822(3A)更好。 ...

上5822还是烫手降压,我把图片更新了,请过目

网友D:
基本就没有散热片,感冒发烧降额。没有停止你就不错了

网友E:
在哪买的?淘宝一大堆假货,用2596还不如用国产的XL芯龙的

网友F:
这板布得真烂

网友F:
找NSC的规格书仔细研究,参考里面的要求来做设计。

网友G:
LM2596输出12V 3A时,发热功率大约3.6W,如果不加散热板,超过0.5W就会很烫,要加大散热片。二极管要用3A的。

网友H:
2596国内和国外供应商很多,建议参考一下TI公司的LM2596技术规范和应用电路。

网友I:
过载降压了吧,换方案,更彻底

网友J:
这样改下看看效果,后面二极管短接

@lf626384 :前面电容线路改一下
后面个二极管电路原因不能改成短路

网友C:
至少也得这样吧
你改板试试

画板刚入门..

网友K:
这板子布的毫无散热啊

给2596大焊盘周围大面积铺铜,然后打一堆过孔到背面,背面再大面积铺铜,用这两块铺铜当散热片。背面的铺铜选择开窗,然后贴一个散热片上去

网友L:
且不考虑你布线,元件选择之类影响效率,就按12v输出,典型效率90%算,需要1.5A电流输出,输出功率18W,那芯片上消耗的功率就是2W。按你说的1.2A,芯片消耗功率1.6W,选个比较低的热阻15℃/W,也升高20多度了,建议换个更高效率的方案吧

网友M:
看下2596在不同输入/输出电压下的效率图,以及温升与输出电流的曲线图你就明白为什么会发烫了。

网友M:
2596是很老的DCDC片子了,效率低,这个输出电流值下,发烫很正常,PCB上没有扇热敷铜,也没有加散热器。

网友N:
LM2596的底部焊盘要有过孔,把热量传递到另一面,然后在另一面整大面积铺铜散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在哪买的?淘宝一大堆假货,用2596还不如用国产的XL芯龙的

推荐两个高效点的24转12芯片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L:
且不考虑你布线,元件选择之类影响效率,就按12v输出,典型效率90%算,需要1.5A电流输出,输出功率18W,那 ...

损耗不全在芯片上的。
芯片、电感、续流二极管大概各占1/3

网友O:
要学习理解BUCK原理,了解电流走向,否则,这个布线布局,不是一般的差,相当于走通就好的水平。
器件的功率也不计算的,当然发热了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F:
损耗不全在芯片上的。
芯片、电感、续流二极管大概各占1/3

电感的损耗很小的,尤其直流电阻小的电感,二极管的也不大,主要损耗还是内部开关管的损耗,这个占比大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LM2596的底部焊盘要有过孔,把热量传递到另一面,然后在另一面整大面积铺铜散热。 ...

加了2块铜皮,很多洞

网友P:
LM2596是老型号了,效率较低,电流较大时发热正常。想降低发热,最好换用近年来新出的高效率开关电源芯片。

网友B:
为什么你的原理图跟PCB不一致,多出的那个二极管哪来的,干嘛用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你的原理图跟PCB不一致,多出的那个二极管哪来的,干嘛用的?

多的那个已经改了,现在没有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多的那个已经改了,现在没有了

PCB布线有要求的,不是连起来就好,其它元件参数也有要求。

楼主:
看这个图,我释然了。263封装在25°环境输出12V2A时,温度会达到9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