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各位设计中,通信口有过隔离么?

楼主(2021-10-08):
对于通信口(232.485)隔离:

我也做过,一般都是系统设计时,对接口状态不明,链路可能存在干扰。

设计的时候,选择通信口隔离,所谓的“保护”。也可以在对外宣传的时候说“带隔离”更安全,来忽悠客户。

但实际是:

并未切实的感受到隔离的作用,

实际使用中,隔离与非隔离,对通信无影响,对板子其他功能无影响。遇到芯片损坏的,也是直接更换芯片解决,并没有感受到隔离的切实作用。

各位觉得在设计时,这种隔离是冗余设计么?

网友A:
低速通信无影响,高速还是要隔离,不然容易有数据丢失

网友B:
没有感觉到切实的作用,之前听说工业上的产品必须要隔离,民用消费的产品可以不用隔离

网友C:
工业上使用条件复杂会考虑隔离,具体的作用也许长期跟踪现场才能体现。
有的时候,损坏,可能只更换串口芯片就可以了,对其他也是一种所谓的保护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低速通信无影响,高速还是要隔离,不然容易有数据丢失

隔离对通信速率有影响么?这个还真没注意过,只是感觉速率和隔离关系不大

楼主:
一直认为,隔离是出于所谓的安全和减少干扰的考虑~

网友D:
不差钱的话,就隔离一下
格调立刻升级~~~~

网友E:
感觉不好做隔离

网友F:
做过 但是感觉没啥用啊

网友G:
隔离的话 画电路板也要有所助益

网友H:
不是差钱的问题  是隔离本身有时候不太好处理

网友I:
隔离的话 不容易烧坏

楼主:
感觉只是可以减少大面积损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