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15] [请教] F415 HID_IAP Demo Compile Error

楼主(2021-10-08):
请问各位大大
小弟使用 BSP内建的 F415 HID_IAP_Demo
在用Keil Compile遇到了两个问题
1. 使用 ARM Compiler: User default compiler version 5
    会产生很多 Error.
    但改成 User default compiler version 6 后错误减少很多.
    请问有人知道为什么吗?
2. 剩余的Error显示 user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 '__packed'
    有人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?

网友A:
两个版本的编译器优化选型不一样

感谢回覆

网友B:
不同版本编译器优化程度不一样

感谢回覆